音箱圆孔怎么弄好。

楼主(2018-11-21):
最近隔壁装修放了板锯,准备买板用板锯应该不难,圆孔会有点难度。几个进口箱板都掉木粒,准备自做几个木箱。

网友A:
是的,音箱圆孔不好搞,买了曲线锯,但是控制熟练需要多次练习。好像工厂是使用专业的锯床

网友:
我做第一对音箱的时候,开孔还是用钢丝锯一把一把锯出来的

网友B:
画好圆后,用手枪钻装上一细钻头,围绕着圆孔线内连续钻一圈,取下钻下来的圆木板,用半圆弧木锉将圆孔锉整齐。虽然慢点但保证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好圆后,用手枪钻装上一细钻头,围绕着圆孔线内连续钻一圈,取下钻下来的圆木板,用半圆弧木锉将圆孔锉整 ...

苦活,精神可佳!

网友:
淘宝有专门用来钻孔的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好圆后,用手枪钻装上一细钻头,围绕着圆孔线内连续钻一圈,取下钻下来的圆木板,用半圆弧木锉将圆孔锉整 ...

20年前正是用此法做过一对音箱,刨花板+板锯+电钻+木挫。

网友:
现在取洞都用开孔器了,淘宝有卖。简单省力,活做出来美观。

网友:
曲线锯应比较好开孔的吧。 先画圆,可以画二个,其中一个是要锯开的,另一个稍大一点点来当参考。一个当然也行。

飞机开孔估计不容易。我买了从没试开过,哈哈。

楼主:
✈️的肯定不行,之前弄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肯定不行,之前弄过

用线锯,但要会掌握。

网友:
几十块买一把积疏搞掂

网友:
先确定板材,再看用什么开孔。飞机开密度板可以。

网友:
线锯,电钻,木工开孔器,雕刻机,电木铣,都行,现在的工具太多了,不想我小时候,开板都是手锯,挖孔都是电钻或钢丝锯,累死

网友:
东成修边机 加 吴新铣圆工具

网友:
我用雕刻机开口,谁用谁知道,

网友:
俺用的飞机开孔器,挺好的,什么板材都能用。

网友:
修边机(雕刻机)最好,曲線锯次之,飛機钻有點危險,而且电钻功率要足夠大。最近剛好都实踐过。

网友:
买开孔器,想开多大开多大

楼主:
✈️架刀片我磨利,开孔也还行,要用调速手钻开孔不错。

网友:
木工开孔器了解一下,

网友:
飞机开孔器感觉危险,曲线锯要手稳,修边机不错,要有合适的架子就更好了

网友:
修边机用木板做个模具 不差钱买了电木铣

网友:
木匠用的开孔器,马云家多大尺寸都有!

网友:
现在有专门的开孔钻头,用于木材、石材、金属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音箱圆孔不好搞,买了曲线锯,但是控制熟练需要多次练习。好像工厂是使用专业的锯床

工厂用的是上NC用铣刀加工的,看老外的视频都是加工中心搞出来的

网友:
用修边机吧
找个长条木板,钻孔,吧修边机固定在一端,刀头到半径处,钉钉子,定到音箱开孔圆心处
开机,画圆,很完美
曲线锯,锯面不垂直
飞机开孔器,橡木等硬材料,不好搞,生手有危险

如果说好用,还是电木铣,功率大,够劲

网友:
用一次没必要买,找个木工加工点搞定

网友:
小点的孔手电钻加开孔器,大的手电钻钻小孔加手搓

网友(2019-01-04):
台钻+开孔器!

网友:
         现在的工具很多,开孔早已不是问题,曲线锯加定心尺;如果开孔不是很大,现在有双金属开孔器,用电钻。

网友:
飞机开孔号危险的样子

网友:
飞机开孔器,前两天送朋友了,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