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低音炮,4欧300W的嗽叭,环牛要多少瓦?

楼主(2018-11-21):
如题,推动4欧300W的嗽叭(峰值600W),环牛要多少伏?功率要多少瓦才能保证有300W额定功率输出?我在网上查看了好一段时间,发觉不论是电压还是功率,不同的人的说法都会相差较大……比如电压,有的说+-32V就够了,有的说要+-42V,相差有点大;同样,环牛功率有的建议用300*1.5=450W的,也有说用300*4=1200W的,甚至1500W,这可不是相差一点点啊……请教各位高手,最好有简便一点的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A:
环牛450~500,功放供电直流电压±80伏,完毕。

网友B:
    先搞清楚喇叭标注的是额定功率还是其他的什么功率。
    虚标功率是很常见的。
    以前见过一款台式收录机,标注瞬时输出功率200W,可是机器里面的电源变压器才不到二十瓦的样子,喇叭看上去功率不到5W,不可能有多大的输出功率,肯定是虚标功率。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电路不同,电压不同,从十几V-几十伏都可以,功率一般情况150W的变压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牛450~500,功放供电直流电压±80伏,完毕。

要这么高压吗?请教下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电路不同,电压不同,从十几V-几十伏都可以,功率一般情况150W的变压器够了。

不是吧?我的物理是体育老师教的也知道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楚喇叭标注的是额定功率还是其他的什么功率。
    虚标功率是很常见的。
    以前见过一款台式 ...

我说的情况是额定的功率,自己做就不考虑虚的情况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的物理是体育老师教的也知道不可能的。

各人各见,参考吧,不信就当我没说过。

网友C:
喇叭300W是一般是指峰值功率,一般都是在几十W的状态下工作,150W的变压器是指额定功率,变压器的峰值功率会往上升吧,起码一倍以上,朋友参考吧,万一我说错了,就当我没说过。

网友D:
收一台500W的专业炮放足够你拆楼了,300块钱的事还D什么IY。

网友E:
如果喇叭300w的连续功率,2声道,最好500w以上的变压器。
不过这么大的功率房间里用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这么高压吗?请教下怎么计算的?

这个挺难解释,土80伏的直流电压,也就是交流土57伏整流滤波,静态下最高电压80伏,满载时降为土68伏,功率管要消耗掉8伏,最后剩下土60伏,输出功率也就是60*60÷2÷4=450瓦,功放的功率必须大于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人各见,参考吧,不信就当我没说过。

不好意思,我是说输出300w用150w的环牛是不可能的。可能你说的是我那喇叭大概是虚标而实际上就几十瓦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你的喇叭不是峰值功率?
峰值和额定相差甚远

好像写明额定是300w,峰值是60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300W是一般是指峰值功率,一般都是在几十W的状态下工作,150W的变压器是指额定功率,变压器的峰值功率 ...

原来这样啊,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一台500W的专业炮放足够你拆楼了,300块钱的事还D什么IY。

吃饱了撑的之后,就是想按自己想法的搞一下,做一件自己爱做的事,感觉会不错吧。买来几百的估计也不会很中意 ,什么都买,估计就没有D那I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喇叭300w的连续功率,2声道,最好500w以上的变压器。
不过这么大的功率房间里用太大了。

谢啦,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挺难解释,土80伏的直流电压,也就是交流土57伏整流滤波,静态下最高电压80伏,满载时降为土68伏,功 ...

终于见到一帖有计算依据的,不过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除2又除4,相当于除以8了,请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见到一帖有计算依据的,不过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除2又除4,相当于除以8了,请教下。

4是喇叭阻抗,2是推导出来的,功放供电是直流,功放输出的是交流,中间有个交流有效值根号2,有个电压平方,自己推一下吧,

网友A:
制作高电压大功率的功放的确有难度,散热不好解决,功率管配对也是一个问题,功率管如果遇到假管子,烧起来没完没了,还得小心触电,修理那些供电电压土120伏的功放,看着都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是喇叭阻抗,2是推倒出来的,功放供电是直流,功放输出的是交流,中间有个交流有效值根号2,有个电压平 ...

好像是这样,我认真推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高电压大功率的功放的确有难度,散热不好解决,功率管配对也是一个问题,功率管如果遇到假管子,烧起来 ...

想想也是,能36伏以下就好啊

网友G:
要立足一个字:大。

网友A:
有想法就做个试试,不要只说不做,动动手有好处,先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H:
别纠结了,直接给你一个数据,你说的是300W喇叭标称功率,喇叭磁钢要大过150-220的长冲程超重低音喇叭。用1000W功放是不过分的。

以上有朋友说过了,买一二手的炮放吧,你自己是做不出这类功放的,不是人家打击你。

就是做的出来,那变压器要大于900W,电压直正负80V,4对1943/5200,出来的声音也不是很大 的。

更重要的是你还的有电子分频器才行,不然的话靠一般的解码器输出的超重低音输出信号到炮放那是出不了好声和大声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想也是,能36伏以下就好啊

没见过正负36V无论是交流还是直流供电有大功率输出的功放。到是见过不少正负80V到正负120V的大功率放。

网友:
这不是吓唬你,就这个变压器顶多带两个15寸的喇叭箱,也就是两个300W的标称功率音箱。要是带两个15寸的超重低音,说不清功放坏还是变压器先坏起。
这是一个坏了的功放,它也可以做超重低音炮放用,要是带500W超重低音炮放箱子,功能要桥接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情况是额定的功率,自己做就不考虑虚的情况吧……

我有一个250W——  550W的15寸喇叭,用二对管子正负60V供电(150W专业功放),没搞定它。响不太起来。很少见到种情况?

网友I:
每声道6对MJ15024金封管!E型变压器是舌宽乘叠厚50mmⅹ100mm,交流双组80ⅴ,10A,淲波日立电解是160V十万微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每声道6对MJ15024金封管!E型变压器是舌宽乘叠厚50mmⅹ100mm,交流双组80ⅴ,10A,淲波日立电解是160V十万 ...

拆过一台两声道8对MJ15024金封管,两变压器各   600W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J:
额定300W,尺寸多大?打算在家用还是在场地里用?

我听过在11平方用1000w的炮
家用,不会音量开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家用那就用400W变压器,电压+-65V够了~

会加个前级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立足一个字:大。

大才有低频,才够声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想法就做个试试,不要只说不做,动动手有好处,先加分鼓励一下

谢谢!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别纠结了,直接给你一个数据,你说的是300W喇叭标称功率,喇叭磁钢要大过150-220的长冲程超重低音喇叭。用1 ...

准备买成品板组装,现在考虑搭配,好像不是很难吧…哈哈哈!一步步来,散热器在攻丝中…
4欧负载也要+-80伏吗?感觉42伏都可以了吧?😂

楼主:
是有这样的事

网友G:
我的十八寸炮箱,年初用DIY的FU7推挽功放推的;由于是DIY的,用料尽量《大》。夏天,换用晶体管成品功放,每声道28只功放管,电压+-80伏;接成BTL推动。听感上,晶体管功放好一些。应该是功率余量大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十八寸炮箱,年初用DIY的FU7推挽功放推的;由于是DIY的,用料尽量《大》。夏天,换用晶体管成品功放, ...

厉害了,18寸大炮!多少功率的?

网友:
标称8欧姆300W

网友:
要正弦不失真不消顶足300瓦的话,最好要给出60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个250W——  550W的15寸喇叭,用二对管子正负60V供电(150W专业功放),没搞定它。响不太起来。很 ...

喇叭灵敏度低,需要更大的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个250W——  550W的15寸喇叭,用二对管子正负60V供电(150W专业功放),没搞定它。响不太起来。很 ...

150的推250的是不行吧,听说开大音量时还容易烧喇叭…

网友:
必须加好的低音炮的前级。

网友K:
如果喇叭4欧300w不是虚标的话,变压器功率得比喇叭大3至5倍才爆棚开来,功放管得大三肯才能胜任而且每声得12对管以上才能推拉自如,电源电压如果低于正负60v肯定脚软没劲,滤波电容至少10万uF以上否则声音炸不起来,所以玩大功率功放就是玩电源。看来,还是买台成品来的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喇叭4欧300w不是虚标的话,变压器功率得比喇叭大3至5倍才爆棚开来,功放管得大三肯才能胜任而且每声得1 ...

300w就要这个配置啊?那号称1000w的还得了?
看来有点难搞…

网友:
      个人建议环牛电压建议双AC 50V左右输出,500W左右即可,电压太高了器件发热量不说大功放元件安全性也没保证,功率充足的话可能超出喇叭功率太多更会给喇叭带来威胁,另外高电压大功率环牛成本也是需要考虑的,够用即可。
      保守计算:比如交流45V电压整流后工作电压45*1.2=54V直流,54V直流供电如果变压器功率足够的话功放大功率输出时去掉器件及线路损耗输出电压峰值至少50V换算有效值就是50/1.414=35.5V 功率计算U*(U/R)=35*35/4=306W绝对保证有效值功率足够300W,如果滤波电容够大或环变交流电压再高点点瞬态大功率输出时直流供电电压还会高点,此时有效值功率还会高不少的。使用环变交流电压不要高于50V太多为好,成本低不说整机工作可靠性也有保障。

网友L:
     低阻喇叭大功率时大电流工作,环牛电压太高了(比如前面所说80V)如果能够提供所需工作电流,除非功率相当,那样的话恐怕环牛体积就大得你无法忍受,功率至少翻倍成本也会高出不少,否则会出现供电不佳电流不充沛造成消波失真音质较乱。

网友M:
初中物理水平做这道应用题,做错了别怪我
已知;峰值功率600瓦,额定功率300瓦,阻抗4欧姆,求电源变压器功率,根据能量守恒,变压器功率应该是300瓦,由于自身有损耗,加20%功率也就是360瓦,考虑峰值功率600瓦,再加50%,也就是300+60+150=510瓦,电压选择安全电压32伏,考虑到原件选择,建议用正负双32伏特电源
做完了,交卷,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低阻喇叭大功率时大电流工作,环牛电压太高了(比如前面所说80V)如果能够提供所需工作电流,除非功率 ...

很有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初中物理水平做这道应用题,做错了别怪我
已知;峰值功率600瓦,额定功率300瓦,阻抗4欧姆,求电源变 ...

没毛病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初中物理水平做这道应用题,做错了别怪我
已知;峰值功率600瓦,额定功率300瓦,阻抗4欧姆,求电源变 ...

      32V交流电压,扬声器的最大不失真有效值功率恐怕发挥得不太好吧!32*1.2=38V  38/1.414=27  27*27/4=182W这是没有考虑损耗的最大有效值功率,另外交流双32V也不是绝对安全电压32*2=64V,整流后单电压最高32*1.414=45V也高于36V。再说除了懂电器维修工或玩家才会开壳处理问题一般人基本不会开壳玩玩的,所以没必要考虑安全电压问题吧。

另外你也没考虑电网电压波动以及电压适应工作范围吧180-240V为好,180V时180/(220/32)=26.2 功放有效值输出26.2*1.2/1.414=22.2 22.2*22.2/4=123.2W功率就差太多了吧,哪怕是电压200V时最大有效值功率才152W还是差不少的。

专业好功放一般都是大马拉小车,电源余量较大的省的影响整机性能,多出的那点成本厂家会在价格上找齐,至少产品过硬质量有保障了,品牌信誉也有了。只有小厂才会计较成本影响机子性能,牟利为主也不图品牌信誉。个人DIY时一般除非不差钱的成本还是要考虑的,满足机子性能之后够用即可。

网友:
这两天整一台坏的专业功放,带超重低音的,双电压供电,正负64V+132V。有6对功率管。试了一下超重低音12寸专业喇叭试音,纯低音。

网友L:
这是我本坛淘的功放,机子裸重44斤接两只双十二三分频音箱那才够劲,整流后直流最高110来的,每声道12只大管估计500W得有!

网友:
引用 网友L:
32V交流电压,扬声器的最大不失真有效值功率恐怕发挥得不太好吧!32*1.2=38V  38/1.414=27  27*2 ...

兄台考虑的周全,理想的状态是大功率储备,使用时中小功率,利于降噪,

网友:
算对了?哈哈,我在学校物理都是60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我本坛淘的功放,机子裸重44斤接两只双十二三分频音箱那才够劲,整流后直流最高110来的,每声道12只 ...

看着不错的机

网友L:
个人愚见,除了好的专业炮放外,其它所谓的“专业机”或家用型的基本纯属“吹牛型”“糊弄人型”的,都是有一说二的,要求不高尚可。真正的专业应用或“发烧”玩家是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有一块这样的炮放板,是有源炮箱里拆出,2对1943,5200,变压器功率550W,电压+-70~

也就是150w的说法。

网友N:
买一个便宜货回来折腾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买一个便宜货回来折腾折腾

认认真真做一个,而且要成功的
否则以后怕是不会做了,准备将有源的换无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个人愚见,除了好的专业炮放外,其它所谓的“专业机”或家用型的基本纯属“吹牛型”“糊弄人型”的,都是有 ...

都是吹大吹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比150W多了,其中一次就是这块炮板,给朋友带一个18寸300W炮箱,箱子上标300—600,一个老外喝多了,自己 ...

那3对能输出300w吗?麻烦你估算下,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P:
轰什么?飞机场驱鸟还是广场驱大妈?

整篇就这贴最合我心意,我己多次讲过,喇叭纸盘必须与所在音乐场所匹配,这是我工作经验的内心话,难道买

了个8000W的喇叭,就配8000W功放,来轰炸自家15平方米的厅堂不成?

无论8000W喇叭配400W功放。

还是40W喇叭配10000W功放。

15平方常年开不是6W己经很不错了吗?

我记得杨维中先生一贴介绍近五十个曰本DIY家庭胆机的长贴,全是1W,1.5W,2W,2.5W,,,,胆机连4W/4.5W图都甚少

.这好象印证了本贴首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O:
整篇就这贴最合我心意,我己多次讲过,喇叭纸盘必须与所在音乐场所匹配,这是我工作经验的内心话,难道买
...

可能是看得小瓦数的多了,就会觉得小瓦数的好,看大瓦数的多了,就会觉得大瓦数的不错吧

网友:
萝卜青菜,各人所爱。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网友:
老和尚对小和尚说:女人是老虎,碰不得

网友O: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看得小瓦数的多了,就会觉得小瓦数的好,看大瓦数的多了,就会觉得大瓦数的不错吧

与看得多成习惯有关,渐成了社群风气,

但你多访问拥有名机的名家,多对比其分析力细致度,试一下检验我的名句:

喇叭纸盆的质量(这质量在地球上表现为重量),与厅堂体积的匹配最影响发烧音响的效果,

至于你选用多少瓦功放,在特定体积只能就开哪么多的功率,

如果你的厅堂极小,功放功率极大,那也是无法全功率而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其实,耳朵有毛病应当先看耳朵去,没必要把音箱和功放的耗电指数当成衡量技术先进品味优良风范大家的尺度。 ...

(发烧音响)这定义人-------英国一个教授定义说;听不出机器的存在-----

这不但包括频率的不丢失.

更包括声音强度,--------与原乐器一样,

有钱的,自称的发烧者无时无曰抹杀着,强暴着这点,

告戒大声浪派发烧者-----你们走错发烧路了

我还是希望发烧者们多听乐团排炼,采排,多亲近实际乐声,少作机/机比拼

-----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其实,耳朵有毛病应当先看耳朵去,没必要把音箱和功放的耗电指数当成衡量技术先进品味优良风范大家的尺度。 ...

感谢分享你的经验。
人的经历是会变的。以前我觉得有个好点的耳机,能静静听音乐就很满足了——32mw的事!塞进耳道,低音也劲到爆。这跟你说的0.5瓦就能听到笑了差不多吧。10瓦的喇叭套在耳边是很响,但你也知道只剩下噪音了,所以不能那样,要不然大家戴个耳机得了,不用喇叭,而且电影音频系统当中还有个叫DTS的,它的摆位更不能将喇叭贴到耳朵的。功率大,超低音并不是要将音量开到尽的,不是要振破耳膜那回事,那已不是享受了,物极必反。声压的作用不仅仅是耳朵的听觉,同时也能让身体感知的,震而不聋,那个效果出来的感觉是很爽的!可能你习惯听较小声场的音乐,而我是想看蓝光大片吧,做个低音炮目的是对付0.1声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玩音响各人玩法不同,要求不同,没有什么行文标准和规定,否则这么多大功率功放变压器卖给谁去?都去玩收音 ...

功率储备是我发帖想搞清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与看得多成习惯有关,渐成了社群风气,

但你多访问拥有名机的名家,多对比其分析力细致度,试一下检验我的 ...

这个正确!就像无论银幕再大,如果距眼睛远了,一样没有震撼的效果,手机屏幕再细,配上VR眼镜,一样有大的场面。所以多大的房得配多大的音响,当然也可以有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何不把低音炮的钱用来做一个15米长的超重低音水泥通道,从音箱后绕到你沙发的背后再做喇叭状的出口?延时 ...

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