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LTM455。。。。。

楼主(2018-11-21):
看见坛友们在玩LTM455,跟风做了一个,没有7642,使用了SL315原理分立件制作。电源使用12V。
由于水平有限,不算很成功。
原因可能有:
1、布局太紧凑,检波级及低放级的中波残余对高频部分影响严重,,,,也就是有很大的啸叫声,检波滤波电容去到334才稍减弱;在低放输入端并一个104电容效果更好一些,但低放声音就很难听了,估计用大了。
2、贯彻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的好习惯(去库存,加上穷,不想再买太多的元件),电路不算理想,AGC似乎没有起作用,也许是电路结构的原因,也许是工作点的原因,也许是阻抗匹配的原因,等Q大去帮我研究吧。
3、要地中波干扰严重,所以电路不好的原因,让我怀疑一切,,,,,,,,
废话不多说,上图。
注:文后有layout布线图,供大家研究并指正。谢谢。

补充内容 (2018-11-22 10:38):
多谢各位加分。
文中有一个别字:要=本。五笔打字背锅。

补充内容 (2018-11-22 10:43):
另外,我是用雕刻机制的版,为了减少刀路,使用了铺地的设计,这个方法也不一定好,也容易自激。如果打样,还是普通地线走线较好。

楼主:
能收到台,我已经很高兴了哈。至于效果什么的,都是浮云。
准备丢给Q大了。

楼主:
功放部分,用了两个大大的3AX83,感觉很不匹配。

网友A:
楼主的耐心和热情不减当年,非常感慨当年老一辈对无线电的满腔热情!但是也要与时俱进,应该选用现在的材料来处理,会获得事倍功半的效果。例如低放选用SGM4809/SGM4810,不但低压能够使用并且失真低,或者选用NS4150,连输出电容都不用功率0.5W~3W,接个只有几毛钱。高放或混频选用R24 R25(2SC3356长电封装)或2sc945 2sc1623 都不错。甚至用UPC2758TB这类做混频更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耐心和热情不减当年,非常感慨当年老一辈对无线电的满腔热情!但是也要与时俱进,应该选用现在的材料 ...

做完就没有耐心了,,,,,,,

网友:
真是去库存,哪个年代的零件都有

网友:
响了就是成功,余下的不过是升级。

网友:
用了两只,两级中放?

网友B:
乙大的这个制作,不但用了两只LTM455,还用了两只红色的发光二极管。属于免调试类型制作。这个好!至于检波干扰,可以把检波器及其周边元件屏蔽起来试一试。

网友B:
加大检波级的滤波电容能够对啸叫起到一定的作用,说明乙大的判断正确,确实是检波级对输入线圈产生的反馈影响。但检波器的滤波器,其时间常数有一定的要求,是不可以增加过大的。否则检波出来的波形惰性失真严重。还是把检波级屏蔽起来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电路图晒出来看看。

没画电路图。
找不到画原理图的软件了,电脑坏了一次,硬盘换过了,很多软件都没有了。用这个layout画原理图太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加分鼓励,不成器的作品,让大家一笑了。
个人感觉这个滤波器的确不错,选择性很好,用两个有点多了。

网友:
没看到电路图,有点不明白。

楼主:
大家都要看电路图,容我稍等..........先去安装AD.......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功放部分,用了两个大大的3AX83,感觉很不匹配。

这个3AX83应该换成电子管,电子管。。。。

网友:
两级陶瓷滤波器加导弹功放,厉害了。是否考虑用10.7➕455两次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3AX83应该换成电子管,电子管。。。。

有啥用啥嘛。
电子管也有,但电源是一个问题。

楼主:
电路图画好了,时间仓促,难免错漏,请各位大大斧正。
注:没找到LTM455的元件图,使用了一个三端图代替,本振也不一定画对,如果直接用 原理图布线,错误本人一概不负责。
原理图是用AD6.9画的,用其他软件不保证正确打开。

楼主:
各位大大,手头没有7642,用运放+检波代替,行不行啊?如何加AGC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手头没有7642,用运放+检波代替,行不行啊?如何加AGC呢。

用这个图自己做个7642

sjp大大最近搞过一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00630

猪大可以好好地去库存,做它十来个,杠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手头没有7642,用运放+检波代替,行不行啊?如何加AGC呢。

或者,猪大干脆就用普通的一级中放超外差电路来实验,只把第一中周换成LTM455。后面检波、AGC这些都不用动。。。

参考vkjmmy大大的方式:

网友E:
猪哥,你买个9018或S66D收音机套件,正好一个振荡线圈,一个第一中周,一个检波中周。可变电容三极管都有了。中间加上滤波器,按照德生2P3电路做两级中放。但高频管基极稳压器改用两个硅二极管串联,并加一个二次AGC。音频放大沿用套件机变压器倒相的OTL电路。效果应该不会差。这种滤波器中心频率准确,中周可以轻易依照本地电台频率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图自己做个7642

发觉没有那么多的12K电阻,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不开呢,照片上吧。

我怕截屏看不清楚呢。试试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一试。

http://n.miaopai.com/media/VdYGiNiAAurr~FuEnkxugBbYdUqPbwiG.htm
我用插座的給你录一段,做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n.miaopai.com/media/VdYGiNiAAurr~FuEnkxugBbYdUqPbwiG.htm
我用插座的給你录一段,做一个吧。

没有那么多12k电阻,做不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猪哥,你买个9018或S66D收音机套件,正好一个振荡线圈,一个第一中周,一个检波中周。可变电容三极管都有了 ...

这些基本元件我都有。
不可能买套件的,万一买了,直接把它装起来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乙大的这个制作,不但用了两只LTM455,还用了两只红色的发光二极管。属于免调试类型制作。这个好!至于检波 ...

检波输出太强大了,直流电压有2V+。

网友G:
凑个热闹,发个不一样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怕截屏看不清楚呢。试试吧

建议把选择回路那中周的屏蔽罩去掉,屏蔽罩有损耗,或者换一个大一点的屏蔽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凑个热闹,发个不一样的图:

中间那几个4148没看明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凑个热闹,发个不一样的图:

Q大威武!!!

混频有特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多12k电阻,做不了啦。

去买一大盒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中间那几个4148没看明白。

俺猜那是一次和二次AGC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那几个4148没看明白。

AGC——当信号微弱时,检波管电流很小,集电极电压高,AGC电位高,一方面上面两个4148截止对信号无分流;另一方面下面两个4148接近于导通,对发射极的信号电流大,负反馈弱。所以该级增益高。而当强信号时,检波管电流大,集电极电压低,AGC电位低,一方面对上面两个4148等效电阻减少,对前管的集电极电流分流大,另一方面下面两个4148的等效电阻增大,负反馈增强。所以该级增益降低。(该级的增益与集电极负载电阻和发射极反馈电阻的比值成正比)。

楼主:
先记下,有机会就凑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Q大威武!!!

混频有特色~

      平衡混频——输出成分中本振成分和信号成分相抵消,而和频与差频成分则相加。所以输出中有用的成分(差频)占比高,而非所需成分(本振、输入信号,以及它们的谐波)幅度很小。对提高信噪比有好处。只是这个双管平衡混频电路的输入阻抗比较低,故而天线侧用场管的源极跟随器进行阻抗匹配。同时由于场管可以直接接谐振线圈,提高了信号幅度(大约10多dB),所以也相对提高了接收灵敏度。
      由于混频输出取消了LC谐振的中周,而用阻性负载,故会引起混频输出的增益明显下降(由于直流供电的原因,其电阻要明显比LC并联谐振时的阻抗低),所以这里用了近似的“高频恒流源”对其供电,这样等效的负载电阻就比较大(大于15K),增益就提高了。中放二也作了类似的处理。
      陶瓷滤波器的驱动源阻抗和负载阻抗作了近似的匹配处理,使得其选择曲线与规格书的曲线接近。
      检波管的偏置处于临界状态,使得检波处于比较理想的状态,同时检波管的输入阻抗比较高,明显减少了对前级工作的影响,而输出阻抗为4.7K,与后面音频的电路比较容易匹配,同时该级还有一定的增益。经电容滤波后直流成分作AGC信号去控制中频部分的增益,音频部分经耦合电容输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俺猜那是一次和二次AGC用的~

这个应该属于一次AGC——直接受AGC电压控制的,而没有经过其他环节作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凑个热闹,发个不一样的图:

整个电路可以一试。其中有哪几个关键点??
另外,455GW所有脚直流都是互不通的,可以省掉102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平衡混频——输出成分中本振成分和信号成分相抵消,而和频与差频成分则相加。所以输出中有用的成分 ...

你这个电路,前面部分这么重,我在后面接一个三管的有输入变压器的OTL,会不会头重脚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整个电路可以一试。其中有哪几个关键点??
另外,455GW所有脚直流都是互不通的,可以省掉102电容。

      集电极电压相对比较高,对陶瓷片的有直流偏置作用,也许有细微的影响,不在乎的话取消也无妨。
      整个电路考虑了尽可能免调试,应该电路正确就可以工作。要说关键点的话应该是工艺方面的布局和布线,以及中放二和检波级的屏蔽(防止中频的二次和三次谐波的寄生反馈引起的自激)。追求性能极致的话,需要反复仔细调整各工作点使其性能最佳。
      不过该图是俺一时冲动拍脑袋瞎想的,不足部分肯定不少,所以不要报以太大的希望——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路,前面部分这么重,我在后面接一个三管的有输入变压器的OTL,会不会头重脚轻?

     都是折腾着玩的,有啥重和轻的?玩成功了再根据自己的爱好作调整呗。
     俺画的电路都是想哪儿画哪儿,从没有什么规矩滴!不整点妖蛾子总感觉缺少点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集电极电压相对比较高,对陶瓷片的有直流偏置作用,也许有细微的影响,不在乎的话取消也无妨。
   ...

你这个直流电压才6V~~~~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是折腾着玩的,有啥重和轻的?玩成功了再根据自己的爱好作调整呗。
     俺画的电路都是想哪儿 ...

一部分一部分理解,会容易一些。
至于画板,以前一直都画得太紧凑了,准备试着画一个大点的,分好功能区,留好隔离线。
你乱画电路图,我乱试电路板,,,一直到给你的快递包裹寄出前为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直流电压才6V~~~~

比起信号电压这个偏置电压也算够高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部分一部分理解,会容易一些。
至于画板,以前一直都画得太紧凑了,准备试着画一个大点的,分好功能 ...

粘上我了,甩都甩不掉,郁闷ing!!!

网友G:
瞎想瞎画滴,你不怕错误百出,把你带进深坑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粘上我了,甩都甩不掉,郁闷ing!!!

经过你的一番推荐,库存去了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瞎想瞎画滴,你不怕错误百出,把你带进深坑里?

反正你丑我瞎,有啥坑不坑的呢。
我准备再蹲几次深坑就不蹲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反正你丑我瞎,有啥坑不坑的呢。

那就是一对瞎子+傻子,掉进大深坑还乐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是一对瞎子+傻子,掉进大深坑还乐在其中。

突然想起来,现在一般电源都用锂电了,我常用的锂电是7.2V的,这个电路需要调整哪里?

楼主:
其实折腾半天,,,,我这里才只有两个中波台。
老实说,统调都懒得试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突然想起来,现在一般电源都用锂电了,我常用的锂电是7.2V的,这个电路需要调整哪里?

您不知道的话,没几个人知道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属于一次AGC——直接受AGC电压控制的,而没有经过其他环节作跳板。

改改~叫二遍AGC。第一遍是本级的,第二遍是多级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不知道的话,没几个人知道啦

不一定啊,大家关注点可能不一样,多人多角度。
头脑风暴,少走弯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反正你丑我瞎,有啥坑不坑的呢。
我准备再蹲几次深坑就不蹲了。

把仓库攒满了再跳出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改~叫二遍AGC。第一遍是本级的,第二遍是多级控制的。

这里才两级中放。。。。还能整多级控制?
你行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才两级中放。。。。还能整多级控制?
你行你上~~~

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想起来,现在一般电源都用锂电了,我常用的锂电是7.2V的,这个电路需要调整哪里?

稳压管变成5.6V,其他偏置电阻根据情况作适当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仓库攒满了再跳出坑了~

已经空了很多了,很快跳不动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经空了很多了,很快跳不动了。。。。。。

啥多?让Q大设计把啥清空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空了很多了,很快跳不动了。。。。。。

仓库空了,赶紧补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仓库空了,赶紧补货!!!

哈哈哈~~~

网友:
木匠坏宁!!!

楼主:
空好,看着清爽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好,看着清爽舒服。

宁可裸身覆天!不可槽中无食!哈哈哈~

网友D:
猪大,可以考虑再补一下了。。。这不是空了,是有点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啥多?让Q大设计把啥清空了!

我现在不仅只是清空库存,还把一些修过N次的仪器也直接丢垃圾箱了,再也不再当宝、不费那个神了,留一个信号源够用啦。
即时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猪大,可以考虑再补一下了。。。这不是空了,是有点虚了。。。

把组合柜子拿掉,就不觉得虚了,,,,,

楼主:
不能再水聊了,变水帖啦。

网友:
富人就是不一样!
俺是穷人,穷得没有any仪器。

网友G:
补上本振,修改电源电压为7.2V,未经实验验证,不保证完全正确无误,欲尝试前请自行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补上本振,修改电源电压为7.2V,不保证完全正确无误:

放一个原设计文档上来,让我保存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一个原设计文档上来,让我保存一下。谢谢。

楼主:
三克油喂里马吃。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三克油喂里马吃。

我是马,才喂三克油,一两都有50克呢,哎低等马的待遇哦,没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是马,才喂三克油,一两都有50克呢,哎低等马的待遇哦,没办法!

三克铀,这个样子行了吧,Q大!

先赞一下电路图,不敢入坑。围观猪大的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克铀,这个样子行了吧,Q大!

先赞一下电路图,不敢入坑。围观猪大的实践。。。

放射性强,想害我呀,赶快逃命!!!
聪明人才不入坑,看来你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马,才喂三克油,一两都有50克呢,哎低等马的待遇哦,没办法!

容我做一个悲伤的表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我做一个悲伤的表情。

猫的美食,但马好像不对胃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大检波级的滤波电容能够对啸叫起到一定的作用,说明乙大的判断正确,确实是检波级对输入线圈产生的反馈影 ...

请教楼主,我做了HX108七管外差机,但是在1200KH处有很强的自激声,请教这种问题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克铀,这个样子行了吧,Q大!

先赞一下电路图,不敢入坑。围观猪大的实践。。。

很久以前就想坑一下平衡混频及Q大的检波器了。
上次做检波器太复杂,没搞好,废了几只三极管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久以前就想坑一下平衡混频及Q大的检波器了。
上次做检波器太复杂,没搞好,废了几只三极管呢。

平衡混频器的关键在于“平衡”——越平衡性能越好,实际中不可能做到完全平衡,只有尽量“平衡”。
这次就不怕被俺坑惨了吗?小心坑你没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平衡混频器的关键在于“平衡”——越平衡性能越好,实际中不可能做到完全平衡,只有尽量“平衡”。
这次 ...

不想和你说话,再次丢你一条锦鲤。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想和你说话,再次丢你一条锦鲤。哈哈,,,,,

闪!拿着锦鲤喂猫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闪!拿着锦鲤喂猫去!

呼叫Q大~~~
混频出来后,一般不是应该先加一个455GW后再接一中放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呼叫Q大~~~
混频出来后,一般不是应该先加一个455GW后再接一中放么?

对呀,只是多用了个三极管作阻抗匹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呀,只是多用了个三极管作阻抗匹配呀。

那个匹配的三极管兼AGC?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匹配的三极管兼AGC?

对头嘢!

楼主:
头大~~~头晕~~~~
又丢你一条锦鲤。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头大~~~头晕~~~~
又丢你一条锦鲤。

仍旧拿去喂猫!
都没实验过的才是妖蛾子,这样整着才好玩!——骗你入深坑,哈哈、、、、后悔了吧?回头是岸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仍旧拿去喂猫!
都没实验过的才是妖蛾子,这样整着才好玩!——骗你入深坑,哈哈、、、、后悔了吧?回 ...

这个应该比上次的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比上次的容易。

要成功也不易,毕竟是没有实验基础的拍脑袋产物。要是成功了那是你水平高,如果失败了是俺程度水。

网友:
修改了一下下:

楼主:
前面我就是用这种AGC,感觉没起作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前面我就是用这种AGC,感觉没起作用。

你的电平配合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电平配合有问题。

先按第一种AGC试画一下,只怕这个稳压管没有。

网友:
稳压管作为稳定偏置电压用,要求不高,电压4V左右就行,没有的话用两个LED和一个二极管串联替代就行。
就算不用也没关系(只要调整偏置电阻使得各级工作点合适就可以了),只是电池电压变化会影响工作点的变化,从而性能会发生变化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三极管制作与7642功能相同的电路,只用4只三极管和少数电阻、电容即可。冰岛几年以前做过一个,三级高 ...

但是,,,你的这个就不是7642了。

网友:
在过去的无绳电话里看到有CFW455E

网友(2019-01-04):
引用 网友J:
用三极管制作与7642功能相同的电路,只用4只三极管和少数电阻、电容即可。冰岛几年以前做过一个,三级高 ...

请老师把这个7642等效线路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差不多就是这样:

谢谢老师 东西也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