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示波器的频谱功能测调频信号

楼主(2018-11-22):
手上没有信号发生器, 就拿一个dds的调频发射器吧, 直接测天线的信号

频率设置在101.6MHz,  示波器带宽100M的(超一点没问题顶多幅度小点,这款可以升级到200MHz还没升)

波形来了, 右上角硬件频率计显示偏差了6k,还蛮准的
曾加了音频信号调制,但频偏相比载频太小了,看不出来

暂停采集再截图,清晰点

看起来蛮标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把我当卖家? 双11因为这台示波器搞的我快吐血

这个示波器,大概要搬多少天砖才凑得够钱??

楼主:
自带的FFT,1M长度,分辨率1kHz(采样率/FFT长度), 看看高频信号还行吧,聊胜于无

计算范围:  95-105MHz

频率范围扩大到50-15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示波器的吧?什么牌子型号?

晕。。。。把我当卖家? 双11因为这台示波器搞的我快吐血

网友:
要看频偏,得多放一些波形上去,用眼睛看一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示波器,大概要搬多少天砖才凑得够钱??

入门级,没多贵,眼镜一闭下单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门级,没多贵,眼镜一闭下单就好了

鼎阳SDS1102X-C熒光示波器啊!牛!

网友C:
麻烦楼主测量个1khz的方波的10倍频FFT信号看看吧,感觉示波器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楼主测量个1khz的方波的10倍频FFT信号看看吧,感觉示波器挺不错的。

频率太低测不来了,本身分辨率才1k, 这个只是数学运算里带的小功能,玩具级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频率太低测不来了,本身分辨率才1k, 这个只是数学运算里带的小功能,玩具级别

最低可以fft多低的频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低可以fft多低的频率呀?

手头没信号源不好测试究竟多低才能正常,频率太低出来的频谱没有参考价值乱七八糟,根本看不到谱线

即使专业数字频谱仪, 普源5000左右的最低频率100k, 7000多的最低9k, 3万多的最低还是9k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头没信号源不好测试究竟多低才能正常,频率太低出来的频谱没有参考价值乱七八糟,根本看不到谱线

即 ...

我本来想搞个数字的,利用FFT做低频率的扫频仪来着,看来不行。

我还是留在我那个模拟的示波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本来想搞个数字的,利用FFT做低频率的扫频仪来着,看来不行。

我还是留在我那个模拟的示波器吧

高端数字频谱仪分辨率能到1Hz, 起步是100Hz,好点的10Hz

短波几十M频率级别的话,我觉的示波器的1k也能凑合看个大概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端数字频谱仪分辨率能到1Hz, 起步是100Hz,好点的10Hz

短波几十M频率级别的话,我觉的示波器的1k也能 ...

但是,示波器灵敏度很低,得1mV以上才能测量吧,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示波器灵敏度很低,得1mV以上才能测量吧,是吗?

这倒是。。。看看本振信号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示波器灵敏度很低,得1mV以上才能测量吧,是吗?

这是二变后第二中频的频谱。几百k也可以看, 10k/di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二变后第二中频的频谱。几百k也可以看, 10k/div

请问,你是怎么链接到电路的,就是示波器的探头?能画个图吗?

接收机是什么?收到的什么信号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怎么链接到电路的,就是示波器的探头?能画个图吗?

接收机是什么?收到的什么信号内容?

对,示波器探头直接碰电路板的焊点(宽带窄带选择电路的输入端),示波器的地就接电路板的地, 普通收音机,正常广播节目,中波

楼主:
补充说明:前面几张频谱图是按示波器默认设置的,后来仔细看了说明书, 对于周期信号,默认参数不合适, 重新更改截图如下:

谱线会更明显, 看起来这款dds发射器在调频段底澡整体上抬

作为对比, 下面是BA1404模拟电路组成的FM发射器(淘宝买的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