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夏普qt94收录机用耳机听过后右声道无声

楼主(2018-11-22):
夏普qt94收录机,声音输出正常,但用耳机听过后,拔出耳机后,右边喇叭没声了,关机重开恢复,且右边喇叭无声时候关机时会砰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耳机插孔故障,没切换好

网友:
换耳机插座

网友:
插口接触不良了,修一下或者换一个。

网友:
多插几次耳机插口欧可能会好

网友A:
你这台机有录音功能吗?,录音效果如何

网友:
耳机插孔内的触片接触不好。

网友:
要看电路图分析。
以下仅供参考:是否静音电路工作点不对?耳机插口并非直接切换喇叭和耳机,而是控制静音电路,将功放信号对地短路?这也与那个砰声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机有录音功能吗?,录音效果如何

我有QT94,录音效果很好

网友:
我的500也是插过耳机接口后没声,多插几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