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 GP88 手台改造

楼主(2018-11-22):
我这是真正的没事找事干,看完诸兄不要拍砖!

1、找一个dell服务器的电源,拆完内脏,清理干净待用。

2、拆一个老旧的Gp88, 这个手台应该是从伊拉壳进口的,外壳,按钮惨不忍睹,内脏拆出洗净待用。

3、喇叭。摩托的喇叭还是不错的,留用

4、热熔胶伺候,简单方便。

5、喇叭安装完效果图

6、上电池。暂时两并两串,7.4v 5000mah左右的容量,没有细查。装完这个还有空间,待以后升级完善。

7、将手台塞入壳子,做好必要的连线,包括电源、喇叭、咪头、PTT

8、固定手台

9、古老的手咪,购置于坛友处。

10、这个手咪是动圈式的,放在这个手台不合适,遂做了改造,换成了驻极体咪头,改造过程忘拍下来了。

11、调试

12、上盖安装完成

13、顶视

14、集体照

电源DC插座还没到位,充电线还没有接完,以后处理了。
改造后的好处是,没有原来那么破旧了,电池容量也大了,通联长时间也不怕熄火了。

*******谢谢观赏*******

补充内容 (2018-11-24 12:54):
感谢各位赞赏!!  17楼更新了一些图,做了个造型,外形感觉丰满了一些。

网友A:
喇叭那应该装一个保护钢网
要不喇叭容易烂

网友B:
动圈式手咪改造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圈式手咪改造可惜了!

moto上面这个动圈没法用。不可惜,咪头我留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那应该装一个保护钢网
要不喇叭容易烂

是的,很好的建议。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网罩,先封起来了,以后有了再挖开吧。

网友C:
改的不错,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错,高手啊

朋友过奖了,这没有涉及什么技术的。

网友D:
请楼主介绍一下天线。

网友E:
不错 支持DIY 我也改了一个 88S 外壳是车台的 还不错

网友F:
再找个手台,搞成双工和中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介绍一下天线。

天线是仿名古屋NA-771,和moto原装17cm天线相比,效果还是好一些的。gp88改业余频道效果不错,之前怀疑其性能,实际使用中还是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找个手台,搞成双工和中继功能

手台是有,搞中继还得上好天线,费钱费神,不想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 支持DIY 我也改了一个 88S 外壳是车台的 还不错

有机会上作品欣赏一下!

网友G:
GP88的机器性能还是非常好的,虽然从指标上看,有些国产的声称要比摩托的好,但实际使用来看,绝对是摩托的第一,其他的一些日本 品牌都比不上的,看指标,摩托的灵敏度是不最高的,但实际上接收的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其他的机器都是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测试出来的。我曾经测试过,用摩托的机器和其他的机器放在一起,在旁边1米用另一个手台按PTT发射给中继的上行信号,只有摩托的机器能接收到中继的下行信号,而其他的机器都被旁边的机器的发射信号给压制了,唯独摩托的没有问题,这就是牛逼的地方 了,你们自己可以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GP88的机器性能还是非常好的,虽然从指标上看,有些国产的声称要比摩托的好,但实际使用来看,绝对是摩托的 ...

赞成您的观点,对讲机性能是由诸多方面的性能参数综合而定的,而大部分国产机子现在唯发射功率论,就一个小手台标上8瓦10瓦的很平常,结果使用中却没有好的效果。玩机的依赖国际大品牌也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机会上作品欣赏一下!

好呀 没有拍图 回来拍了 给你传过去

楼主:
又是折腾红酒盒子,拆了一些松木板,做了个造型,看上去没有那么冷冰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