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房内手机信号不好如何能提高

楼主(2018-11-22):
楼房电信信号不好,套餐是流量不限,但在家就玩不了手机,如何能提高信号,有啥设备可以增强?

网友:
投诉相应通信公司

网友A:
移动联通电信三网合一手机信号放大增强接收器加强扩大山区家用4G   某宝的商品名称。

网友A:
以前运营商连同物业来单元里安装信号放大器,据说效果不错,但是有人说辐射大,尤其是对孕妇,所以很多业主没允许安装或者给破坏了。如果辐射不大的话其实挺好的。

网友A:
有卖这个信号放大器的。我在给一家别墅业主安装WiFi时他就安装了一个,据说信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运营商连同物业来单元里安装信号放大器,据说效果不错,但是有人说辐射大,尤其是对孕妇,所以很多业主 ...

自己买啥东西可以增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联通电信三网合一手机信号放大增强接收器加强扩大山区家用4G   某宝的商品名称。

是的,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这个信号放大器的。我在给一家别墅业主安装WiFi时他就安装了一个,据说信号不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运营商连同物业来单元里安装信号放大器,据说效果不错,但是有人说辐射大,尤其是对孕妇,所以很多业主 ...

有没有破解路由的超强软件

网友B:
实际上可以自己装一个无源的,原理就象是你在一个山洞里开一个小孔通到外面一样,你可以在你家里装一个天线,然后在室外再装一个天线,两个天线之间用一根馈线连接起来就行了,这个不用装放大 器也是的可以的,效果就是所有的公司的信号都有用,如果你装了放大器,则只能用于专用的公司的信号,因为放大 器是有频带限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可以自己装一个无源的,原理就象是你在一个山洞里开一个小孔通到外面一样,你可以在你家里装一个天线 ...

希望楼主就此单独开贴·,详细讲一讲·并提供参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可以自己装一个无源的,原理就象是你在一个山洞里开一个小孔通到外面一样,你可以在你家里装一个天线 ...

随便的天线连接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可以自己装一个无源的,原理就象是你在一个山洞里开一个小孔通到外面一样,你可以在你家里装一个天线 ...

论坛里有卖馈线的  卖上天线连接就可以吗

网友B:
统一回一下楼上的几位,这种方法是非常可行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天线的选择第一点是频段必须在相应的工作频段,现在的手机基本上是在两个频段900MHZ和1800MHZ,当然还有更高的频段,另一个是天线的方向性选择,在室内的宜选择全向的,因为不知道你在室内的什么地方使用,用全向的才能适应多种情况,而室外的天线可以选择定向天线,方向就对着最近的天线塔就行了。这样的效果会最好。
对于天线榙的选择的问题,有几个办法可以确定,一个是在地图上确定,你要关掉你手机的GPS,这时的地图定位就是采用的基站定位,会在地图上显示基站的地点,是中间一个点,周围一个圈,表明这个定位的范围,这样就知道你在家里,手机是连接的那个基站了,定向天线就对着那个方向就行了,另一个有些专门的软件,可以得到你当前连接的基站的代码 及坐标。最后一个方法就是你看一下你家附近最近的天线塔就行了,以前三个移动公司是各自用自己的天线 塔的,现在是有专门的天线公司,三个移动公司租用天线塔,所以,现在的一个天线塔上有三个公司的天线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可以自己装一个无源的,原理就象是你在一个山洞里开一个小孔通到外面一样,你可以在你家里装一个天线 ...

你好是这个东西吗

网友(2018-12-24):
引用 网友B:
统一回一下楼上的几位,这种方法是非常可行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天线的选择第一点是频段必须在相应的工作 ...

厉害,这个到时候试试

网友:
这个基本没啥好办法吧,我们单位楼里就是,电话经常断

网友(2020-09-05):
我的联通卡在家里也是信号很差

网友:
搞个信号宝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