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健伍KT59收音头中频变压器维修

楼主(2018-11-22):
故障现象是自动搜索不停台,没有立方体声,怀疑是中频变压器瓷管电容老化所致,但拆开后,发现瓷管电容没有怎么氧化,没有怎么变黑,请高手支招。另外这个瓷管电容是多少PF的,如果要另接电容,要接在哪两个脚上。谢谢!

楼主:
根据推理电容应该是接三个脚的两端,电容应该是和线圈并联的。两个脚的一端一个是空脚,一个是接一个线圈的一端。但是这个电容上橙色点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A:
装回去,调磁帽试试看,不行再窜瓷片电容《就是和里面那个电容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回去,调磁帽试试看,不行再窜瓷片电容《就是和里面那个电容并联》。

谢谢指导,明天装回去试试!调下中周,不行再并联电容。

楼主:
110m  是不是110P?M是代表误差是20%?

网友:
LA1265的中放用100pF的电容!

楼主:
果断去掉瓷管电容,焊回中周,底板上并联100p瓷片电容,能收台,有两个台能自停,一个立体声灯亮。调中周,反向转一圈半,电台密集,有好些台立体声灯亮,只是偏频0.1mhz,请教高手,下一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瓷片电容,损耗大,温度系数大,可釆用瓷管电容,或用带黑点的瓷片电容,从高频头,对老式对讲机 ...

瓷片电容确实温度系数大,本来调好的,有立体声灯,过一会儿就没有了。另外100P可能大了,再换82P的试试。不开自动,没有立体声情况下,下调0.1MHZ,声音就很正。偏频怎么调,正在学习中

楼主:
查到LA1265资料,以供参考。电容是82P的

楼主:
问题已完美解决。已换带黑标的100P换上,不再出现温飘。总结一下经验:
能够通过调节的就先调节磁芯。一般是电容容量变小,应顺时针方向调节。不行的话再拆解。
换电容最好是越接近越好,没有也行,换个差不多的,再调磁芯也可以解决。
找瓷片电容最好找带黑标的,它的温度系数为零。当然瓷管为佳,是上选,但也要浸蜡,永保无事’

网友:
学习了,准备爱华组合手术

网友(2021-12-22):
好贴!必须顶!手头刚好有台建伍KT59收音头出现了频偏的现象,以前清洗过槽路电容器,电容器太老了,导致露出了红铜原色,调好频偏后,使用不久又旧病重发只能把原槽路瓷管电容器捣啐,再邮购了100P银云母电容换上,微调中周,TUNED、STEREO两灯亮了,一切正常,修复如初。我的中周型号为:3004, 3925, 109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