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的喇叭为什么现在不用3.5欧了?

楼主(2018-11-22):
过去电子管收音机时代,喇叭多数是3.5欧的。后来的晶体管收音机3.5欧的少了,慢慢地没有了。现在的收音机是8欧或者4欧,而且8欧的是多数。如此的变化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觉得还是跟喇叭的电声转换效率有关,不同的场合要求的转换效率不同(即喇叭的灵敏度)。灵敏度高的喇叭频响窄,灵敏度低的喇叭频响宽,鱼与熊掌的关系。电子管时代对功耗要求不高,反正那时的功耗大,而低阻抗的喇叭因电感量小所以瞬态响应更好,对音质有帮助。晶体管时代向便携、节能发展,电池供电必须必须节能,因而更突出喇叭的灵敏度,且便携式设备本就没有必要去过分追求音质,因此高阻抗喇叭开始流行,喇叭阻抗越高就会高频特性越差,但电声转换效率会更高些。
以上个人观点,欢迎指正!

网友A:
说起来与电的关系不大。而是计量制引发。
过去使用英制的时候用3.2欧,后来演变为3.5欧。
使用公制时代,使用4欧,8欧等等。

网友:
电子管时代在60年代初已经完成3.5向4的过渡。其实是一回事,换个标签而已。飞乐601型是3.5,YD2-1651就是4。可能和喇叭交流阻抗测量频率有关。查前后国家标准的区别就明了。晶体管收音机喇叭以8最多,标称3.5的很少见过。特别便携机常用的4吋喇叭基本上都是8。

网友:
交直流阻抗的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起来与电的关系不大。而是计量制引发。
过去使用英制的时候用3.2欧,后来演变为3.5欧。
使用公制时代, ...

受教育了,感谢。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不过还是不甚明白变化的原因。

网友:
可能是与国际标准接轨吧。

网友:
我同意七楼的观点

网友:
标准转换带来的,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喇叭阻抗标准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接上就能响爱好者们来说,那3.5,4,8,12,15,以至后来的32等欧姆数值,就是一个符号。
明白点的改 ...

据说香港澳门地区,一市斤600克,再分成16市两。中药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16两秤,最近20多年才转为克,医生5克10克地开药。

古代私秤短斤少两的就更多了。录鲁迅《风波》

九斤老太虽然高寿,耳朵却还不很聋,但也没有听到孩子的话,仍旧自己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别,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便用斤数当作小名。九斤老太自从庆祝了五十大寿以后,便渐渐的变了不平家,常说伊年青的时候,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总之现在的时世是不对了。何况六斤比伊的曾祖,少了三斤,比伊父亲七斤,又少了一斤,这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实例。所以伊又用劲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伊的儿媳七斤嫂子正捧着饭篮走到桌边,便将饭篮在桌上一摔,愤愤的说,“你老人家又这么说了。六斤生下来的时候,不是六斤五两么?你家的秤又是私秤,加重称,十八两秤;用了准十六,我们的六斤该有七斤多哩。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也不见得正是九斤八斤十足,用的秤也许是十四两……”

网友:
鲁迅的文章还是很喜欢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