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示器算老的吗???

楼主(2018-11-22):
破烂摊收来的,原谅我还没打扫卫生就拍照了,主机和显示器不是一套,大家看看这显示器是哪个时期的?

网友:
算老的但不是最老的,还有单色的

网友:
主机外壳肯定厚。 拆开看看有什么好货。

网友:
IBM PC-XT5160电脑上配的CGA9针彩色显示器
和单色显示器是同一年代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和你这一模一样的
你要点亮它还需要一块IAS 9针的显卡

网友:
也算老物件了,以前土豪才能买得起

网友B:
老IBM显示器,值得收藏。

网友:
已经是彩显了还不算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和你这一模一样的
你要点亮它还需要一块IAS 9针的显卡

谢谢加分,我这个可惜线被剪了,去迟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IBM显示器,值得收藏。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加分,我这个可惜线被剪了,去迟半天

垃圾佬一般都这样,有线不好搬不好放,一般都剪掉。
线剪了不是大问题,找一根换掉就行了

网友:
这好像是我很久以前扔弃的那台!

网友:
CGA9针显示器

网友:
iBM当年的牛机  一台应该好几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