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音箱板材的选择,圆孔以后再说吧。

楼主(2018-11-22):
早期进口组合机音箱板都是大米粒压缩板,现在这种板料倒成罕料,还不是每家都有。现在板材细灰压缩板,用这料声音是否会改变原来的音质。

网友:
理论上现在这种复合板更加适合做音箱

网友:
以前我们是生产和设计音箱的 推荐用高密度板 圆孔 一台东城修边机 加吴新 铣圆工具 吴新

网友A:
制作音响的材料越密实越好~~~!

网友:
怎么好加工就怎么来吧。先材质不厚实不硬可以里边填水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作音响的材料越密实越好~~~!

制作音箱的板材不但要密实,还要有良好的阻尼。

网友B:
请教各位前辈:用大理石按照图纸做音响的话,效果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各位前辈:用大理石按照图纸做音响的话,效果会怎么样?

初中时,我用铁丝骨架,小石头和水泥弄了音箱,也不错。

网友:
十几年前,用密度板做的6.5倒向,没银子,喇叭买的天籁

网友:
音箱板材要足够厚实,板材由内至外密度由松到致密,这样内壁只需少量吸音棉即可,如果内壁足够粗超,甚至可以免去吸音棉。

网友:
其实松木就很好了

网友:
现在厂家做的音箱都是密度板

网友:
水泥、大理石音箱大侠都有做过,据说大理石的最好,可惜太重。

网友C:
高音:随便;中音:15mm以上;
低音:越厚越好;曾做过50mm水泥箱。搬家搬不动,拆喇叭走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音:随便;中音:15mm以上;
低音:越厚越好;曾做过50mm水泥箱。搬家搬不动,拆喇叭走人

这个够重。低音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够重。低音效果怎么样?

可以有效防止箱震。不是够重,要够厚够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有效防止箱震。不是够重,要够厚够重。

哈哈,确实能防止箱震

网友:
音箱板材,厚薄,体积,对音效有明显不同,都能听的出来,密度大的板子可以薄点,密度小的可以厚点,总之不能在播放低音时表现出来的只有嗡嗡声,好的音箱应该低音干净干脆,余音轻

网友:
出好声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各种材料作出的“音箱”。声音染色是不一样的。不信你就多试几种。玻璃,大理石,陶瓷,水泥,松木,榉木 ...

  想看看您说的 这个障板

网友:
早期专业箱都是用桦树板。

楼主:
我想做一个板材一模一样的,一套早期JVC,板材是米粒大的压缩板。

网友:
不是说过密度板就很好吗

楼主:
音箱厂走了一圈,里面开板刀都是高大上,几把刀同时转割一个地方。

网友:
LZ 说的米粒板是否就是以前的刨花板?,那时候中密度板的价格是相当贵的,更不要说高密度板了,很久前看过一本德国科林格尔的关于音箱制作的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很多名箱用的就是海版说的那种多层桦木胶合板,天然的原木板材有各向顺性,合成的胶合板是各向异性,可以消除谐振。

网友F:
不一定有好材料就能达到你想要的声音,箱体设计也很重要,分频器喇叭都要匹配,很难达到预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有好材料就能达到你想要的声音,箱体设计也很重要,分频器喇叭都要匹配,很难达到预期。

与元装体积一样大。

网友:
个人觉得费很大劲做的音箱只能说一般,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不建议做大型的,小箱子更适合diy。

网友:
土炮图的是创作过程中的快感,跟造人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