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古董交流电钟什么原理?为什么淘汰了?

楼主(2018-11-23):
插220伏交流电的,貌似80年代后就没有了

网友:
应该是电网的频率不稳,这表也就不准

网友:
相当于50Hz晶振。
50Hz与60制时间不匹配,时间精度不高。

网友:
我拆过一个,里面有个好象是交流电机似的东西。

网友:
不知是什么电机,应该是同步电机吧.
50HZ,60HZ应该都好处理,这表秒针最终是1转/分钟. 而电机转速高.要减速齿轮,最终是,每秒动一下.

网友:
关键是费电还有准确度不高,后来石英钟给它淘汰了,不过,怀旧还不错,现在的交流电频率也稳定了,不会误差太大,主要就是费电了,没用过,不知道噪音大不大,

网友:
哈哈哈哈  曾经我们车间挂着一个这样的钟  有一天停电了自己发,一小时内 电钟走了两个半小时,工人一看,到点下班,走人。。。。。。。就散了伙了。。。。。

网友:
过去的市电周波数不准。电力系统长期低周波运行。电力短缺,经常停电,停了电不走,又要重新对时。所以这种电钟无用武之地,自行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楼说对了,是同步电动机,它的转速和电源频率相关,之所以被淘汰是因为70年代电网频率极其不稳定的低周波 ...

请问有没有用LC振荡原理走时的钟表?晶体管钟是LC振荡原理吗?

网友:
这种电钟靠交流50赫电运行,耗电比较大,实际电流没测过,估计也得10毫安以上。长期通电一年下来也是个不小的消耗。再就是停电就会停走影响计时,现在早淘汰了。只能收藏了。

网友:
国家标准规定的电网频率是50Hz±0.2Hz,也就是说允许偏差在±0.4%之内都是合格的。如果按极限偏差去算,一个小时的理论最大偏差可达14.4秒,24小时就有345.6秒,也就是将近6分钟。当然由于电网频率波动也不可能总是一直处在固定的最大偏差状态。平均偏差若按1/10估算,则一天24小时的误差也有半分钟左右。相比现在的石英钟还是误差比较大的。再加上停电后需要重新对时的因素,被市场淘汰就不可避免了。现在的石英钟价格便宜,用电很省,一节电池可以用上很长一段时间,走时也比较准,还有谁再会去选择使用老一代的电钟呢?

网友:
市电偏快,我家的老LED显示钟长期稳定性是每月5-10分钟走快。就是用市电计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用LC振荡原理走时的钟表?晶体管钟是LC振荡原理吗?

“用LC振荡原理走时的钟表” ,没见过。

见过的一种 “晶体管钟”,虽然它的 晶体管电路里,有“L”有“C”,但 是有 游丝,摆轮  的 。

网友:
就是个类似电唱机电机一样的交流电机带动,过去常停电,一停电还得重新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