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 DIY 8 摄像头全覆盖行车记录仪

楼主(2018-11-23):
这套设备 14 年开始陆陆续续买配件制作,第一次做了几个 ET 外星人摄像头体积大装不下,就上面几个图(当时还没车子),
后来车子买来重新做了二个小方块,一个平视装后视镜上,一个装后面翼板上,二个都是 12mm镜头主要拉远距,
其余几个都是买的小型车载摄像头,总数量 8 个,前后视镜上 1 个,前车标下 1 个,后面翼板上 1 个,
原车倒车拾取视频 1 个,二个反光镜各 2 个,为什么装这么多,当时设计的时候没有超广角摄像头,
现在只要 4 个摄像头就可以覆盖,16 年 8 月后装车使用至今目前无故障

主要配置是,8 路监控硬盘录像机,3G 无线网卡带 WIFI ,外挂10.2寸液晶显示器(原车7寸太小且像素低),
平板触摸鼠标,10AH 磷酸铁锂电池自动管理辅助电源(减少发动机频繁启动对机器冲击,停车不影响主电池),
手机 APP 可查看,如果使用 3G 无限流量卡可远程监控

网友A:
10.2寸液晶显示器放在车什么位置,会不会太大挡仪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寸液晶显示器放在车什么位置,会不会太大挡仪表盘

不会,买的伸缩式手机支架吊在汽车显示屏右侧,副驾左侧前位置,
这个主要监控作用,平时在停车时或通过狭小区域车速很慢时,
可辅助观察一下周围环境,特别是四个轮子周围,倒车是车子配置的,
我也把信号接入监控内

网友:
伸缩式手机支架,我买的有点长,有时觉得碍事。

网友:
你是我见过最有才的人,还没有车就开始准备东西了。有时我也想自己装,但是太麻烦了,又不想弄了。

网友:
机电一体化的作业啊,赞你

楼主(2019-12-13):
自己顶一下

网友B(2020-06-30):
老板,你太有才了,竟然直接装个硬盘录像机上车。我有海康的8路,也想装上车。体积太大,只能放后备箱。但这样线太多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你太有才了,竟然直接装个硬盘录像机上车。我有海康的8路,也想装上车。体积太大,只能放后备箱。但 ...

你有硬盘的话 100多买个新的机器拆主板,选板子小的机器我就是拆的新机主板,
另外按照尺寸配的箱子,你看过我还有二台四摄像头摩托车记录仪的帖子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74476&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16276&extra=

网友C:
普通硬盘不耐震动,不适合车载使用,否则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挂了。
车载要使用固态硬盘,价格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硬盘不耐震动,不适合车载使用,否则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挂了。
车载要使用固态硬盘,价格挺贵的。

汽车上用过没问题,机器用橡胶圈做悬掛,也可以用弹簧等,
固态硬盘二手的也不贵,我摩托车上用的就是,比用内存卡还便宜,

汽车安装场景

摩托车固态硬盘

网友D:
比百度地图的街景车还厉害。

网友E:
真能拆,反光镜拆了还能装吗?

网友B:
硬盘避震非常容易解决。还记得汽车DVD机芯上的液态避震胶吗?搞几个做避震架,硬盘放上面。什么震动都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能拆,反光镜拆了还能装吗?

可以拆,镜片背面胶在有八个扣子的支架上,再扣在四向电动架上,慢慢搞当心镜片和防雾加热线,
我在汽车装璜店看见一辆全新宝马跑车,二个小青年把反光镜,中控屏(原车液晶屏不兼容换了液晶玻璃片),凳子和地毯全部拆下,电线剥很长扭一扭胶布很松地绕一绕(高温很容易散开留下安全隐患),车主不在场,我看到都有点心疼,这么好的车这样装,当然安装好外面是看不出的,
我是用另购的四芯优质屏蔽线布线的,摄像头原配的线全部不用,质量差非纯铜线,一根到底,摄像头原配3.3V降压器发热也不用,自制DC/DC 统一供电,接头处焊接加热缩管,总线供电保险丝(机器内部自带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避震非常容易解决。还记得汽车DVD机芯上的液态避震胶吗?搞几个做避震架,硬盘放上面。什么震动都不怕 ...

我就是这样的,二次连接整机悬掛,和你说的一样,
机械硬盘不放心可以用二手固态硬盘,价格不是很贵,
笔记本硬盘体积还小,我摩托车上就用了二手固态笔电硬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拆,镜片背面胶在有八个扣子的支架上,再扣在四向电动架上,慢慢搞当心镜片和防雾加热线,
我在汽车 ...

汽车电线捆绑有专用的胶布的(布的),防止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汽车电线捆绑有专用的胶布的(布的),防止摩擦

知道绒布胶带,
我用尼龙扎带跟原车线路一起走的,中间也没接头,
原车线路也是单线直放的,

原车线路外面缠的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百度地图的街景车还厉害。

谢谢版主的关注与加分,
如果摩托车爱好者装上300万以上几个微型摄像头,
去西藏  新疆  全国  甚至中东  欧洲等全程录像,
网络费用允许的话可实时与家人视频对讲,下载备份视频等,如果某地图需要还可赚点路费

第一台车上用的当时就设计了3G无线网卡带WⅰFⅰ,
由于电信费用问题没启用,现在要5G时代了

网友:
不用实时传送,存下来整理好没准真有市场。

网友:
老板,请问你10AH的电瓶,接通8摄像头监控加无线 能坚挺多长时间?

网友:
我就装了一个右前视摄像头,拆门板穿线,都搞了一下午,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大,整个车都拆啦

网友:
这个好复杂。太厉害了。

网友:
工程浩大!

网友F:
锂电池好像中航的

后视镜玻璃是卡扣还是加热拆下来的,扳了一次感觉电动后视镜调节跟着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好像中航的

后视镜玻璃是卡扣还是加热拆下来的,扳了一次感觉电动后视镜调节跟着在动

不是加热的是卡扣的,教程TB卖家有图片,

网友:
哇,赞,很强大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避震非常容易解决。还记得汽车DVD机芯上的液态避震胶吗?搞几个做避震架,硬盘放上面。什么震动都不怕 ...

这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