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木板做了个电调4管机,欢迎大家指正。

楼主(2018-11-23):
最近用木板作了个4管耳簺机,效果很好,欢迎大家指导。

网友:
这个可以有,俺也试过用电调替代过三管耳塞机的可变电容

网友:
都上四管了,还这个体积,干嘛不整个喇叭的?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么低的电压,变容二极管能覆盖吗?

网友B:
请教LZ,您这2.5mH的电感,是怎么绕的?

我用扫频仪扫过这样的电感,很多因为分布电容大,自谐振频率不到1MHZ。

也就是说,超过1MHZ后,就是一个电容一样。

突然发现mH级别的电感分布电容是个老大难。

网友:
为啥俩电池 一块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么低的电压,变容二极管能覆盖吗?

同问

楼主:
7.4V基本全覆盖,一节16850电压不够。(1SV159--0——8V)

楼主:
赤峰宁城 地区中波低端有一嗡嗡响的信号。白天能清晰收听。高端有一蒙语广播。晚上香港宗教广播皆能收到。

网友:
用小孩子汽车遥控器里的9V电池怎样?

楼主:
用手机废弃电池,充一回电能用很长时间,经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机废弃电池,充一回电能用很长时间,经济,

我也是广泛采用手机电池了

网友C:
楼主,这个原理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D:
电源电压这么低接收的范围是多少?怀疑覆盖有点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原理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bsch3v,很多元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自己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电压这么低接收的范围是多少?怀疑覆盖有点窄

两块手机电池充满电8.4V,足可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LZ,您这2.5mH的电感,是怎么绕的?

我用扫频仪扫过这样的电感,很多因为分布电容大,自谐振频率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02248

说到我心里去了。可是这个问题从来就没人重视,也没人讨论。

网友E:
我也做过一台,用两节14500电池,7.4V。调谐线圈54T,100M矩形磁棒。调谐电位器用100K,下端串联50K电阻,焊下线圈测电容变化为32--300P,用扫频仪测可以满足525--1600KH的中波覆盖要求。效果和用270P可变电容器差不多。如果用感兴趣的可以上PCB图和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做过一台,用两节14500电池,7.4V。调谐线圈54T,100M矩形磁棒。调谐电位器用100K,下端串联50K电阻, ...

感兴趣 请上图 谢谢

网友:
原理图画得真漂亮。

楼主:
感谢大家加分。。。。

网友:
回答23楼:
后两幅图是用可变电容的普通四管机。

网友:
建议将变容二极管背靠背使用比较好,能降低波动影响并且能提升Q值超过空气可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