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5V或3V供电的2管机或3管机(锗管)

楼主(2018-11-23):
看到图纸几乎都是6V供电。而且6V电池不好买!哪位有图纸?

网友:
两节磷酸铁锂串联6V多点,可选14500,或18650等,仅供参考。

网友:
有1.5伏的四管再生机的电路,就是对三极管要求比较严格,需要高放大倍数的锗管。

网友A:
由于管子比较少,电气指标比较低,如果再改成低电压,不会声音太大,比较无意义,用耳机听还可以。

网友B:
当年市场上有几种1.5V电源的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管子比较少,电气指标比较低,如果再改成低电压,不会声音太大,比较无意义,用耳机听还可以。

2P3空间太小,喇叭又是大屁股的,很无奈啊,如果能1.5V供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市场上有几种1.5V电源的收音机。

老大,现在那里可以买到6V干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现在那里可以买到6V干电池!

这个不好买了,可以用纽扣电池串联改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买了,可以用纽扣电池串联改制。

4r25干电池已经在淘宝上没不到了,悲哀

网友B:
引用 楼主:
4r25干电池已经在淘宝上没不到了,悲哀

以前剩下几块,上午找了一下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剩下几块,上午找了一下没找到。

能找块没电的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找块没电的也行!

我再找找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找块没电的也行!

我记错了,找到以后发现是1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错了,找到以后发现是15V的。

10F20 15V叠层电池淘宝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找块没电的也行!

找这种电池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