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上海105-4电视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8-11-23):
各位师傅好,求助高手,我有一台电子管的:上海105-4电视机,找人修好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连接天线,才能和现在的频道对接播放图像和声音,或者和vcd等播放设备连接也行?留言或电话联系15131189241

网友:
好老的电视啊!

网友:
这种古董只是拿来存放的,不是拿来播放的。

网友:
很好做.说一下几个频道[有1到5.和1到12]然后在详

网友A:
淘宝购一个AV转RF射频转换器老式电视无音/视频红黄白线接口增加器就能解决问题 ,成本20多元!

网友:
其待修复成功,。

网友B:
    这种老式电子管电视机只能接收1--5频道的无线电视节目,因为电子管的工作频率不够高。
    在目前的情况下,基本上是无用武之地。如果本地有1--5频道的电视发射台,可以架设室外天线,用300欧扁 馈线接到机器后面的天线接口,是接往高频头的。
    这种老电视是没有类似于AV接口的,如果想输入其他信号,你可以自制一个高频调制器(也许还有成品出售),把AV信号调制成1---5频道的电视信号。
   这种老物件,其实只适合收藏,不适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购一个AV转RF射频转换器老式电视无音/视频红黄白线接口增加器就能解决问题 ,成本20多元!

我试一下,多谢朋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式电子管电视机只能接收1--5频道的无线电视节目,因为电子管的工作频率不够高。
    在目前的情 ...

我试一下,多谢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