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北京825-2电视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8-11-23):
大家好,我有两台北京825-2型号的电子管电视机,有会修理的请留言或者电话联系15131189241,价格好商量。场震荡变压器和场输出变压器这两个零件坏了

网友A:
先确定显像管是不是老化再决定是不是能维修。因为显像管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其他电子管和阻容零件容易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显像管是不是老化再决定是不是能维修。因为显像管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其他电子管和阻容零件容易买到。

你好,显像管没坏,坏了其他零件:场震荡变压器和场输出变压器

网友B:
这两个配件可以找到替代品,场震荡变压器可用铁芯较大的1:3晶体管输出变压器替代,输出变压器可用两只6P1输出变压器串联替代。

网友:
如果能好就好了,我想看看效果。

网友:
楼主古董电视机啊!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场震荡和场输出变压器坏了,没办法只能是自己绕的。如果不愿意绕用别的变压器代换也可以,但只能保证出图像效果不行。

网友C:
不知道是黑白还是彩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配件可以找到替代品,场震荡变压器可用铁芯较大的1:3晶体管输出变压器替代,输出变压器可用两只6P ...

多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黑白还是彩色的?

五六时年代,刚有黑白的,还没有彩色的

网友:
古董级电子管电视机

网友D(2024-03-14):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显像管是不是老化再决定是不是能维修。因为显像管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其他电子管和阻容零件容易买到。

我手里有一个同型的显像管,不过不会测量不知好坏(万用表量灯丝通,玻璃不碎)。
或者是也可以改成后期的14寸显像管比如35SX5B,就是得把聚焦电压啥的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有一个同型的显像管,不过不会测量不知好坏(万用表量灯丝通,玻璃不碎)。
或者是也可以改成后期 ...

以前测显像管是加灯丝电压用万用表1K档测珊极和阴极只间的电阻,一般10K以下正常用,大于500K就不能用了。北京825显像管灯丝电压是交流6.3伏。

网友(2024-04-29):
记得这个店实际是电老虎,耗电接近200瓦,还有修的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