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7推挽制作的感受

楼主(2018-11-23):
自从爱上胆机以后也制作了几台6V6、KT88以及300B单端胆机,因此也掉入了这个制作胆机的大坑,以至于想着也制作一台推挽机,于是闲暇时经常去废品收购站,看到一些电子管类就淘,这不就淘到一些FU7、6N1、6N2、6N3、FU811、FU13等等的电子管。。。于是也拉开了制作FU7推挽的道路,也经常收集一些FU7的电路图以及制作的方法好为我的FU7铺平道路也历时3个月终于制作成功了。。。我也借鉴了中国音响DIY咪咪大师的输出变压器制作的精髓,但是感受确是单端输出牛好制作,推挽牛不好制作。。。。。。既然是DIY那么不管好坏都要自己制作,不会去XX买输出变压器的。。。整体指标是低噪音是1.5mV,功率是不失真28W,基本是36Hz到15Kz不大于0.5db。。。不多说了上图大家看制作过程吧。。。

楼主:
上整机图。。。

楼主:
补一张夜景FU7图。。。。。。

楼主:
不理想。。。看来只能推到从来了! 改用这个电路图。。。。。。这是《最新常用电子管速查手册》中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 上电路图看看?

就是这个大家用的图。。。

楼主:
这是绕制输出牛的数据。。。

楼主:
这是绕制输出牛的过程。。。

楼主:
初次之间是特氟龙薄膜和电缆纸,绕制以后用普通铁芯试验了一下,看来电感差的太多。。。

网友:
占位看精彩大戏

楼主:
用武钢的0.35片制作的电感。。。还有烤漆的过程。。。

楼主:
这是用114绕的电源牛

楼主:
这是制作底盘的过程。。。。。。

楼主:
这是底盘制作以及打孔的样子。。。以及装配的样子。。。

楼主:
装配的样子。。。22uf电容极性焊反了把屏级电阻给烧了。。。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上测试图。。。15Hz、30Hz的图

楼主:
继续上测试图。。。这是93Hz和526Hz的图

楼主:
继续上测试图。。。这是10KHz的图

楼主:
继续上20KHz测试图。。。

楼主:
这是底噪音测试图。。。1.5mV二个声道基本一致

楼主:
不失真最大功率是一个声道是29W。。。一个是32W。。。

网友B:
进度很快阿,什么时候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度很快阿,什么时候开声?

昨天开声的,就是还需要调整,因为一个声道28W一个是32W,二面不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开声的,就是还需要调整,因为一个声道28W一个是32W,二面不平衡。。。

有28W声音很振憾了吧。

楼主:
再一个是电位器开大声有一点噪音在5mV,关了电位器变成1.5mv了。。。不知在电位器的哪里传入了一些5mV的噪音。。。输入信号线全是屏蔽线,一点接地。。。明天再查吧。。。。。。LP骂了半天了说把耳朵给震聋了。。。。。。

网友A:
请楼主 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C:
支持自己绕变压器,机器做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自己绕变压器,机器做的很好。

输出变压器电感50H,漏感是18mH。原来准备按咪咪大师的MM2绕,计算了一下放不下只能按4夹3绕制输出牛了。。。

网友:
支持一下全手工打造

网友:
声音怎么样?

楼主:
低音力度可以,高音略差一些。。。。。。

网友D:
自己会绕牛牛真好,期待有一天自己也学会。

网友E:
好家伙,能人。既能绕万用表动圈,又能绕牛,fu7
推挽比你的300b单端对比音质有何区别。好像20khz方波不如300b。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家伙,能人。既能绕万用表动圈,又能绕牛,fu7
推挽比你的300b单端对比音质有何区别。好像20khz方波不如 ...

波形差多了。。。。。。 再看看300B的波形图,上300B的图

网友F:
输出变压器的性能、质量非常关键,比其他因素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变压器的性能、质量非常关键,比其他因素更重要。

看来必须重新绕制输出牛了。。。

网友:
给楼主 机箱制作一个建议:机箱表面处理完后,用汽车内饰贴纸整体贴一下,这样出来的效果很漂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大家用的图。。。

用这图纸倒相加前级放大应该只要3颗管子就行了,楼主怎么用5颗管子呢?难道全部并管?

网友:
LZ动手能力强大,又是资格的仪表哥,用数据说话,点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会绕牛牛真好,期待有一天自己也学会。

又重新计算设计了输出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家伙,能人。既能绕万用表动圈,又能绕牛,fu7
推挽比你的300b单端对比音质有何区别。好像20khz方波不如 ...

彼此。。。彼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变压器的性能、质量非常关键,比其他因素更重要。

已经重新设计,重新绕制一下输出牛。。。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这图纸倒相加前级放大应该只要3颗管子就行了,楼主怎么用5颗管子呢?难道全部并管?

长尾倒相又加了一级放大。。。但是数据不是图纸的数据。。。已经用到550V的屏压了。。。

楼主:
已经设计好了准备重新绕制。。。

网友:
试下海版的桥本绕法  就是Z绕法费事

网友H:
看照片是把仪器放床上了,不知道家属同意不同意  手工厉害,做的不错。看电阻有点单薄,估计功率够用。背面焊接有个铜线最好上锡要不以后生锈了发绿不好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设计好了准备重新绕制。。。

期待新绕变压器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照片是把仪器放床上了,不知道家属同意不同意  手工厉害,做的不错。看电阻有点单薄,估计功率够用 ...

这不LP骂了大半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新绕变压器的性能

准备用行动。。。

网友E:
楼主的技艺都见识了,应该没有问题,是否是材质的问题如硅钢片,或绝缘材料的问题,绕牛似乎不复杂,但绕出一个好牛,有很大的难度。希望楼主能够多透露这方面的参数和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技艺都见识了,应该没有问题,是否是材质的问题如硅钢片,或绝缘材料的问题,绕牛似乎不复杂,但绕 ...

主要是验证一下bg1trk版主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highlight=FU7输出牛如何,看到bg1trk版主的输出牛的 波形图不怎么好,我想是不是机器绕制的有些松,我按照bg1trk版主的数据略改动了绕制,发觉输出牛我手工绕制的也不怎么好(我可是用手工绕制的,一圈一圈手工绕的,一个牛绕三天,并且用的特氟龙薄膜和0.08mm电缆纸),说明看来bg1trk版主的数据可能不对。现在我自己重新设计计算重新绕制看看有所改善吗!电路也重新推到重新设计。。。。。。漆包线才刚刚从TB买上,得多天以后重新安装FU7胆机,我想看看大师们的杰作,但是我发觉是大师设计的有些误差还是我装配的出现问题?,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重新自己找电路自己设计输出牛和电源牛。。。。。。谢谢您的关心。。。。。。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经设计好了准备重新绕制。。。

示波器测得什么地方,喇叭的接线柱吗

网友J:
绕制好输出给个理想的数据,我也有想做个的冲动了

网友:
厉害~~设备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绕制好输出给个理想的数据,我也有想做个的冲动了

您放心,一定给您数据。。。。。。

楼主:
没有仪器怎么测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示波器测得什么地方,喇叭的接线柱吗

接的假负载以及信号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