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淘得一电子管电视 想修复 求图。。

楼主(2018-11-23):
偶尔在咸鱼看到。    小弟素来喜欢这类老古董 。     就下手弄回来了。

应该也是坛里哪位前辈的东西。。。。。

型号: 山茶915-2    上面的两张图是坛里借来的

由于运输   里面已经翻江倒海。。  断了很多线。。  本来就是坏掉  点不亮的机器。。

一心想要修复。。。  没想到  到手了   里面断了好多。。。。

请各位前辈  伸出援助之手。  搞搞图纸。。。。。。。。。

小弟这里谢谢了。。。。

网友A:
先看看显像管灯丝。

网友B:
看看中周是两个线圈管还是一个线圈管的。前者参考北京825电路。后者参考上海104电路。孔网买一本中央广播事业局北京服务部编《电视机的原理与维修》,电路图都有。买之前一定要和卖家确认书后插页的电路图全不全。

网友:
昆明电视机厂山茶牌,电路其实差不多,那个电代基本没有研发,一张图纸全国生产。

网友C:
我手上有一张“上海104—2”的图,但愿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5型就是采用了二极管整流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个电视只有5个频道而已,估计你修复了也没有办法看到节目,除非自己再搞个射频发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中周是两个线圈管还是一个线圈管的。前者参考北京825电路。后者参考上海104电路。孔网买一本中央广播事 ...

谢谢 我在TB上找到书了   您说的意思是要确定书是完整的吗?没有被撕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显像管灯丝。

大概测量   灯丝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有一张“上海104—2”的图,但愿对您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修复没有实际意义,做摆件还是不错滴

网友:
修了之后过几年又后悔,不如找个干燥的地方放着

网友D:
这是纯粹的图好玩,修复的意义不大,就是图修复的过程好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在TB上找到书了   您说的意思是要确定书是完整的吗?没有被撕页?

是的。这种三十二开的书,附带的电路图都比每一页大很多。实际装订时,是折叠起来,和正文订在一起。常有人为了读图方便把电路图撕下。天长日久,然后就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纯粹的图好玩,修复的意义不大,就是图修复的过程好玩

就是图个乐。。   有那么一点情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种三十二开的书,附带的电路图都比每一页大很多。实际装订时,是折叠起来,和正文订在一起。常有 ...

书在路上   如果不是残本    我有空了扫描出来   贡献给论坛         这两天我已经开始拆解和清洗       准备开个直播贴。。。 一点一点来

网友(2020-04-24):
看起来是老货,不知是哪个年代的………

网友:
修电视机需要很有耐心。 可以把电线记录下来慢慢一个一个拆开。然后把外壳修好。。测试显像管,有没有漏气灯丝全部还好吗。。然后看看有离子井记录离子井的位置。。首先可以把高频部分电压断开,先修理电视机部分。。 检测全部电容和看看有什么东西烧坏了。 坚持行变压器,正不正常。如果没有,可以试试送电,利用50W,100W,200W灯丝灯泡串联看看B+电压正不正常。如果可以找一个灯丝变压器分开供应。。 灯丝可以直接送电,高压的经过灯泡观察灯泡亮度。如果B+不正常,找看哪里地方短路。。如果电压都正常,看看行输出有没有高压。。如果有高压,那么显像管应该会发光。。

我之前是这样一步一步修,然后一步一步记录部分线路图一步研究一步维修。这个电视机修好了可能需要自制发射机把把视频放进TF利用MP4播放器可以播放一些老电影看起来感觉还蛮不错的。。播放一些怀旧的电影卡通什么的。。

网友:
我这有6z19管子可以提供

网友:
这玩意用1Z11,很讨厌的,灯丝在高压包上绕两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图个乐。。   有那么一点情怀。

话又说回来,声音真是好得不得了,典型的胆声,修好后可改作FM胆味博物馆,---存放胆味的博物馆〔三元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