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也来求助一下。 电子管电视。

楼主(2018-11-23):
刚到手一台山茶915-2  电子管电视。   坏的厉害。     但是不缺件。。  小弟想修复。    请各位前辈 给小弟提供点资料。

谢谢大家了。

由于运输。   里面断了很多线。。   没有资料。。  实在是不好下手。。。

网友:
找到图纸后修好吧~!修好这台电视机,水平肯定有很大提高~~~!图纸也好找,那个年代的电视机一般是联合设计,图纸大同小异

网友A:
能确定显像管是好的吗?

楼主:
我是西安的

网友:
显像管是好的话,维修才有意义。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老古董,收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确定显像管是好的吗?

确定了   显像管没问题。   最大的遗憾是   一个中周彻底断了

网友:
看来扫描部分还能工作。

网友:
这种老机器只能收1--5频道的无线电视广播,而且灵敏度相当的低,如果你那边没有1--5频道的电视发射台,修起来也是什么节目都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