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测试中周的Q值,制作了一个Q表效果还可以。

楼主(2018-11-24):
在做收音机,在网上买了一些杂中周,为了测试其性能就按坛友mike提供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0943-1-2.html中的电路做了一个Q表。
因为这个表没用1.96和0.04的电阻分压,而是采用了NPO电容分压这样制作起来较为方便。

用扫描仪改的LED曝光箱曝光PCB

用扫描仪改的LED曝光箱曝光PCB

PCB反面

PCB反面

安装元件

安装元件

重新设计表盘

重新设计表盘

表盘改制好

表盘改制好

Q表完成

Q表完成

楼主:
Q表多方向视图。

Q表顶部

Q表顶部

后面

后面

接线柱

接线柱

大双连

大双连

信号源用270双连

信号源用270双连

楼主:
校准与测试,中周都是用0.07线绕制。

465kHz刻度校准

465kHz刻度校准

700kHz刻度校准

700kHz刻度校准

白中周Q值=28

白中周Q值=28

红中周Q值=90

红中周Q值=90

大中周Q值=65

大中周Q值=65

黑中周1股Q值=90

黑中周1股Q值=90

黑中周2股Q值=142

黑中周2股Q值=142

黑中周3股Q值=138

黑中周3股Q值=138

700kHz测试校准

700kHz测试校准

中波磁棒线圈Q值=310

中波磁棒线圈Q值=310

网友:
这个很强大!要顶!

网友:
好手艺,这个厉害了。

网友:
厉害了,这个必须顶!

网友:
请问楼主,可不可以把测Q范围扩展到1000以上呢?因为现在的矿石机线圈普遍Q值都提高了。

楼主:
要把测Q范围扩展到1000以上在原理上是可以的,只是在材料的选用和制作上的要求也要高一点吧。

网友:
工艺还是不错的!只是专门的Q值测量有点遗憾,测试回路接线柱与可调电容接线好像太长,剩余参数太大也会影响Q值的。

楼主:
是的,现在只是为了测试中周的Q值,没有为更高的Q值测量作准备,所以频段也只做了一个,没有加波段开关,双连也是选了现有的一个大容量Q值也是很高。但经中周测量后发现这个电路的Q测量线性还是很好的,我在测量时交换了几个档位测试了Q值基本是一样的。

楼主:
选了现有的一个大容量可变Q值也不是很高。

网友:
Q值测量范围无须更高,因为这台仪器原理本来就是测量谐振时的Q值,除了晶体或者陶瓷谐振器,LC合成后的Q值极难做到600以上。

网友:
水平太高了,自己只有膜拜的份,看着直流口水。

网友:
请问做好之后需要校准吗。谢谢!

楼主:
做好后主要是调一下信号源,使其波形和振幅高低端平衡一些就可以了,频率自己标定一下,其它不用怎么校准的。

楼主:
这个Q表制作还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网友:
利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