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34B的工作点探讨

楼主(2018-11-24):
网上卖EL34胆机很多,基本上用的是三极管接法,高压一般在双300V左右,网上卖的EL34输出牛高压一般也是双300V左右。多数胆机用5Z3P整流/扼流圈滤波,EL34B管子屏压在265V左右,屏流65-70MA左右,屏耗17-18W。实测其中一款胆机用示波器监视在波形出现削顶前,输出功率不到3W,输出功率还不如我的6P1大很失望,说明这管子用三极管接法效率太低。即使将管子屏压提高到350V/栅压-26V/屏流70MA/用3K牛,也只能输出6W,用3.5K牛还没6W,经过输出牛(牛的效率达到90%就不错了)后就更低了。要达到屏压350V,B+电压约400V左右,网上买的适合EL34的电牛做不出来这么高的电压,还得自己绕电牛,不会绕牛的更没办法。实际试听,三极接法的EL34与五极管接法的6P1音色相似没什么区别,EL34三极管接法理论上的内阻低/阻尼好/失真小完全没体现出来,反而是输出功率低的缺陷暴露出来了。
如果EL34用标准接法呢?按厂商公布的数据,屏压250V/屏流100MA/用2K牛/栅负压-13.5V,输出功率11W,总失真10%,屏耗=0.25*100=25W,效率=11/25=44%,比三极管接法高得多。只是我们常用的的是3.5K牛,输出功率会小一点,经过输出牛后会损失一点,但应该能得到8W不失真输出功率,这功率胆机选择箱子的范围就很宽了,87分贝以上的书架箱基本上都可以。
标准接法的工作点有二种选择,一是厂家参数表中的低屏压高屏流,二是DIY高手选择的高屏压低屏流。以常见的3.5K牛为例,我选择如下工作点:
屏压250V 屏流85MA(不含帘栅流10MA) 帘栅压250V 栅负压-13.5V,低屏压高屏流。五极管标准接法的失真确实大,正弦波信号波形正负半周对应的屏压相差约40V,需要用负反馈电路修正,没办法做到更小。

EL34B标准接法工作点

EL34B标准接法工作点

DIY高手选择的高屏压低屏流工作点,屏压300多 帘栅压才200多一点屏流约 70MA。我用田庆松老师的特性曲线转换计算公式,根据厂家的250V帘栅曲线图转换成低帘栅压曲线,再根据工作点划直流负载线,发现正弦波信号波形正负半周对应的屏压相差更大,失真也更大。看来,高屏压低屏流工作点比低屏压高屏流工作点的失真大得多,难怪电路中负反馈加得多。我不喜欢失真大用大量负反馈修正的电路,我喜欢电路的工作点失真要小,负反馈修正小。
二种工作点造成的音色如何没比较不知道,文中如果有错请指正。

网友A:
经常看到有朋友像楼主这样理解负反馈,认为它的作用只在于修正 电压幅度上的失真。这其实是对负反馈的偏见和误解。负反馈除了修正幅值失真的作用外,还有降低电路输出电阻和扩宽频响,改善阻尼的作用。不能以偏概全将负反馈推到负面作用上。

  多极管输出,必用比较深度的负反馈,这是多极管自身弊端的自然选择,而不是人为主观的喜欢不喜欢。
   多极管标接时,线性度不如三极管只是弊端的一个方面,更主要,但是更隐含的问题在于多极管的内阻极高,经常是大几十千欧。无论多么高级的输出牛,也会存在可观的分布电容,这个分布电容只可减小无法消除,而且减小也有个极限,这个极限比我们期待的值还要大很多。 多极管的高内阻与输出牛的分布电容组成的RC电路网络,可以等效成电压放大电路中 米勒电容对高频的衰减作用,具体分析,请参加关于米勒电容的相关知识。直说结论就是,在多极管单端电路中,如果不依靠较深的负反馈 对电路输出电阻的降低,那么即使用全世界最顶级的输出牛,频响衰减-3DB的点,也不会大于8KHz,再往上,就更是指数级别的衰减。

网友B:
分享的很透彻,很到位,不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就看各人对各种电路的喜好了。

网友C:
【即使将管子屏压提高到350V/栅压-26V/屏流70MA/用3K牛,也只能输出6W,用3.5K牛还没6W,经过输出牛(牛的效率达到90%就不错了)后就更低了。】

【请教】:
EL34的三极管接法的屏压为 350V/栅压-26V/屏流70MA/用3K牛,也只能输出6W,如果用3.5K牛大约能得到几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将管子屏压提高到350V/栅压-26V/屏流70MA/用3K牛,也只能输出6W,用3.5K牛还没6W,经过输出牛(牛的 ...

这个没公式计算,需要做电路测量。我估计在5.5W左右,但经过输出牛后,按照牛的效率85%算在喇叭端能得到4.7W的不失真输出功率。只是比6P1略大一些,费老大的劲才4W多还不如做6P3P,因此,用标准接法还是很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的很透彻,很到位,不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就看各人对各种电路的喜好了。

三极管接法失真要小一些,但输出功率太小。花800买个网上的EL34不如用这钱买好一点的零件做个6P1,输出功率还大一些音质还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没公式计算,需要做电路测量。我估计在5.5W左右,但经过输出牛后,按照牛的效率85%算在喇叭端能得到4 ...

谢谢指教! 您这么一说,如果没有高灵敏度好喇叭,3极管接法输出 4~5W,也有些遗憾。。。
您有EL34 标准接法,屏压250V 输出牛2K 输出功率11W左右的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教! 您这么一说,如果没有高灵敏度好喇叭,3极管接法输出 5~6W,也有些遗憾。。。
您 ...

标准接法用3.5K牛,现在卖的都是3.5K,按照3.5K牛做个电路就行了。现在没空做,电路也没搞等空闲了先搭个6J9的电路试验看增益多少/频响好不好,没问题就做个6J9推EL34。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接法用3.5K牛,现在卖的都是3.5K,按照3.5K牛做个电路就行了。现在没空做,电路也没搞等空闲了先搭个 ...

有不少人没有接触过EL34   三极管接法的机器,多感好奇;如果三极管接法的效果像您所说和6P1差不多,感觉像被大忽悠了。。。
好在本人正处在筹备阶段,电源牛高压留有抽头,是为以后即能装EL34 标准--也能装三极接法功放作准备之用的;看来事前多留几手方案还是很必要的。。。

网友D:
分析的很好!在用机器就是12x7并推EL34单端,三极管接法,声音不错,但推力不足,灵敏度88以下的箱子推的力不从心。既然标准接法失真那么大,看样子EL34管子不太适合标准接法,不知此接法实际聆听效果如何?

网友E:
我提两个观点,供楼主参考。
1、我们做一个功放,并不是只听末级一个管子,还必须起码用1个或者1个以上的管子去推动。所以,末级管子的某些失真,包括你说的正负半周长短不齐的问题,在加了前面的驱动管以后,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减弱甚至抵消的。
2、EL34的三极接法,跟标准接法,内阻肯定不一样。你与6P1进行比较,前提是啥条件没说清楚,你说的比较结果也就可能只是个案。例如两种情况加不加负反馈?对与5极管包括束射管的标准接法,不加负反馈情况下,阻尼很差的,基本上对喇叭纸盆的震动无法控制。所以这种情况下加点负反馈,并不只要是为了减低失真(包括别的好处),更主要是为了减低功放的内阻,提高阻尼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析的很好!在用机器就是12x7并推EL34单端,三极管接法,声音不错,但推力不足,灵敏度88以下的箱子推的力 ...

五极管标准接法三极管接法失真都大,厂家的数据一个10%一个8%,如果用3.5K牛标准接法比用2K牛失真要小,估计与三极管接法差不多,当然网上的三极管接法屏压比350V小得多,失真会小一些,但与标准接法没本质区别,不能与300B 2A3一类三极管比,而且屏压低输出功率小,失真小也就没什么意义。
标准接法失真8%左右,加上环路反馈失真会降下来,这就要求电压放不级的增益要足够大,12AX7  6J9 6J8P这类管子可以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提两个观点,供楼主参考。
1、我们做一个功放,并不是只听末级一个管子,还必须起码用1个或者1个以上的 ...

我自己做的EL34 6P1都加了差不多的反馈量(环路反馈),用料基本相同,箱子线材音源相同。没听出来音色/失真有什么区别,唯一感觉到6P1推力还要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做的EL34 6P1都加了差不多的反馈量(环路反馈),用料基本相同,箱子线材音源相同。没听出来音色/ ...

楼主说【我自己做的EL34 6P1都加了差不多的反馈量(环路反馈),用料基本相同,箱子线材音源相同。没听出来音色/失真有什么区别,唯一感觉到6P1推力还要好一点。】

请问楼主:上面讲的, 您做的EL34 三极管接的法功放是由几级推动的?(您的这个功放用了几只什么管子?【6SQ7+EL34? 】 还是 【6SL7+6SN7+EL34?】 )?
这个功放的EL34 屏压是多少?输出牛是几 K的?

网友E:
按照楼主给出的负载线,若果驱动没问题的话,能出7.7W的峰值功率,平均功率5W以上是没问题的。你说的3W就失真,可能还有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我自己做的EL34 6P1都加了差不多的反馈量(环路反馈),用料基本相同,箱子线材音源相同。没听 ...

6N9P并管推EL34用3.5K牛加环路反馈。屏压约267V,屏流+帘栅流77MA,栅负压17.8V。后又改成6J4P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楼主给出的负载线,若果驱动没问题的话,能出7.7W的峰值功率,平均功率5W以上是没问题的。你说的3W就失 ...

这图是准备做的标准接法EL34,还没做,功率会大一些。3W就失真是过去做的三极管接法EL34。你搞混淆了。

网友:
哦,是我看帖不仔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6N9P并管推EL34用3.5K牛加环路反馈。屏压约267V,屏流+帘栅流77MA,栅负压17.8V。后又改成6J4P推。

谢谢指教 !您说的有道理,电牛高压高对外购的电牛质量是一个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看到有朋友像楼主这样理解负反馈,认为它的作用只在于修正 电压幅度上的失真。这其实是 ...

谢谢版主指导,负反馈对拓展频响降失真知道,但降低电路输出电阻不知道。采取功率级的栅电阻取小一点来减少米勒效应,一般在200K--270K。主要担心深负反馈引起过大的相移,没具体比较过。做的几个小胆机测量频响20KHZ一般下降1分贝左右,还没发现高频大幅下跌的问题。

网友:
EL34三极接法,屏压要上到350-400V,才能输出一定的功率。300V以内的屏压,功率确实不会大。

网友F:
EL34三极接法屏压375V,屏流70mA,阴极电压-26V,阴极电阻370欧姆,负载阻抗3K,输出功率6W。因此采用自给偏压时其供电电压要达到400V,所需激励电压18.9V。

楼主:
引用 网友F:
EL34三极接法屏压375V,屏流70mA,阴极电压-26V,阴极电阻370欧姆,负载阻抗3K,输出功率6W。因此采用自给 ...

B+电压达到400V,估计交流高压要385V左右,用5Z3P整流10H扼流圈滤波,电容的耐压也提高了,至少530V以上才安全。

网友:
标准接法能达到12W,三极接法6W,

屏压250V屏流100ma,用2K的输出牛,标准接法下可输出10W

网友(2021-12-15):
最近也做了一台el34三极接法,屏压360v,阴极电压26,阴极电阻390Ω,1k正玄波最大输出电压7.3v(8Ω),开始削顶6v。

网友:
EL34这管子做单端标准接法要比三极管接法输出功率要小

网友:
削底和削顶同时出现才算调试到位。

网友:
请教一下是问题出在那呢?拔掉el34看栅极的输入未出现削波。

网友:
建议还是标准接法,手册上推荐的工作点一般都是最佳数据。可以参考6L6G(6P3P)提供不同负载下的各种谐波的失真数据和输出最大功率的所需负载的曲线图,他所推荐的2.5K负载正好是在3次、4次谐波的极小点,并兼顾了接近该管输出最大功率,总的失真几乎都是二次谐波。而二次谐波的失真是可以通过选择驱动管的非线性特性放大后改善的(共阴放大出来的反相正好互补各自正负半周的放大量),这样最终能达到极小的奇次谐波和很小的偶次谐波,从这个目的去DIY才是合理选择。

网友(2022-01-17):
引用 网友B:
分享的很透彻,很到位,不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就看各人对各种电路的喜好了。

看了这么多分析胆管失真的帖子,觉得很多人忽略了一点,虽说非线性失真主要是幅度失真,但只分析了单级失真而没有分析整机总失真。抛开偶次奇次谐波失真咱不说,就单纯的上下半波幅度失真度不一样造成的全波幅度失真其实好控制,除阴极输出器外每个单级放大都是个倒相放大器,前后级幅度失真方向对于一个放大周期实际上是反的。到了下一级又反了过来,因此失真的幅度反而有了一定补偿。如果前级和后级幅度失真控制得好的话再加上负反馈就可以将整机失真控制得很小,所以前后级选管搭配和工作点选择不是随便搞的,搭配得好的话整机失真可以做的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