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本土100V电器极限电压应该是125V

楼主(2018-11-25):
为了修一个被误插220烧了的变压器,翻箱倒柜找压敏电阻,终于在一个小充电器上找到一个好的了,就是电路板左下角那个方形的,型号参数为NSF  125VT1.6A,据此,我认为日本本土电器电压极限值应该是125V,个人愚见,仅供各位先贤同好探讨。

网友:
这类问题感觉不能这样分析,这个涉及到安全器件与电路各个部分的绝缘配合要求。显然不能根据避雷器判断电路的工作电压,具体的要求还是要看它本国的标准。

网友A:
你的思路完全是错误的。这个保险上面这么多安规认证标志,说明125V是安规认定的允许使用线路电压,你看下那个蓝色打着深蓝色色标的Y电容,耐压超过3000V,但是安规电压才多少???

网友:
方形的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125V1.6A是保险丝吧~

是的,是保险丝,旁边灰色的电路板上标注VZ1,这个应该是压敏电阻,只是天黑了,拍照也看不清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思路完全是错误的。这个保险上面这么多安规认证标志,说明125V是安规认定的允许使用线路电压,你看下那 ...

向大家学习😊

楼主:
是的,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它的整理方式,我有个改了220输入

这个要改要换的东西有点多了,保险,压敏电阻,电容(貌似已经完蛋),压敏电阻也不通了,可能别的还要换

网友:
一般不超过110v

网友:
一个小小的例子,不能代表所有电器。
可以说这个小充电器上限125V。

网友:
日本电器本来就标的110-125v,极限150也试过,没什么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改要换的东西有点多了,保险,压敏电阻,电容(貌似已经完蛋),压敏电阻也不通了,可能别的还要换 ...

压敏电阻是不通的,热敏电阻才通的,不要搞错,不然变碉堡了

网友:
老老实实的加个转110V的变压器吧

网友:
你的思维是错误的。仅凭元器件的电压来评判一个国家或一个设备的运行电压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改要换的东西有点多了,保险,压敏电阻,电容(貌似已经完蛋),压敏电阻也不通了,可能别的还要换 ...

压敏电阻本来就是不通的,只有 电压达到了才能通的。

网友:
为什么要费心思去修这个?不能换个220V的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专业啊   哈哈哈  200v应当是 日本的动力电电压  就是三相电吧

对,日本的三相电是200V,一般不超过220v.所以不少使用了日系电气元件的数控机械,都有一个内置大功率380变220的三相变压器。

网友(2019-01-02):
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呀看来。

网友:
保险丝标125v  其实用在220v上也没问题

网友(2019-02-03):
桥式整流然后更换某些电子元件更好用

网友E(2019-10-03):
我把一个日本本土的富士笔记本电源插到220伏电源上,用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是125伏的,万幸!再也不敢用了

网友:
准确说鬼子的标称电压是220/127V。

网友F(2019-12-26):
引用 网友E:
我把一个日本本土的富士笔记本电源插到220伏电源上,用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是125伏的,万幸!再也不敢用了

那个你拆开看看中国制造估计里头电容也400v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你拆开看看中国制造估计里头电容也400v

有时间拆开看看

网友(2020-09-22):
美国是117-127左右日本是100/1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