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上使用短波收音机的天线制作

楼主(2018-11-25):
请教各位老师,小弟船员,经常在大洋中航行,船上使用什么天线比较好?现在收音机用的是9700DX在海上接收信号很弱,想自己动手做一个,但是又完全不懂得。希望各位老师指点迷津,慰藉海上无聊生活,不胜感激~

网友A:
船体钢板对电磁波的吸收和屏蔽很厉害

只有到高仓位或把天线用竹竿撑起(窗外)

网友B:
船载短波,超短波电台,用的多是倒L型天线和鞭状天线!其短波电台多有全球或半球通信能力,超短波电台也比一般的功率大,目的是保障海上通信能力。船舱内,信号屏蔽,故难收到天波信号,如私架天线要离开钢板远点,但船舶上是不准私架天线的,要小心隐蔽。电的地线,用的是船电,信号也不会好的。参考! 制作以鞭状为最好,有条件的用粗铜线架倒L型的天线效果最好,接收天波信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载短波,超短波电台,用的多是倒L型天线和鞭状天线!其短波电台多有全球或半球通信能力,超短波电台也比 ...

回答的太专业了,感谢您的解答,我尝试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体钢板对电磁波的吸收和屏蔽很厉害

只有到高仓位或把天线用竹竿撑起(窗外)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用鱼竿天线!用时放,不用时收!

网友:
天线架在空旷的地方,不要靠近船用电台天线,防风防雷。长一点好,用同轴电缆接到船仓。

网友:
9700是普通民用收音机,天线电路不完善,你长期在外工作可以买一个专业收信机,有同轴电缆天线输入既可。效果好很多

网友:
可以参考报房的天线。要么6米鞭型天线,要么绝缘子拉的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船载短波,超短波电台,用的多是倒L型天线和鞭状天线!其短波电台多有全球或半球通信能力,超短波电台也比 ...

可考虑用隔离电容接船上广播扩音机天线,与其共用,信号引入要用同轴电缆,外皮一定要接船壳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