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成熟的fu7单端电路?

楼主(2018-11-26):
请在输出变压器标出阻抗  谢谢

网友A:
FU7做单端,就按照6P3P的单端线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7做单端,就按照6P3P的单端线路就行。

好的

网友B:
发个成熟的FU7单端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成熟的FU7单端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谢谢 收藏了 不过我还是想用6n2推  带上高低音调节  我想把红灯收音机电压放大电路加在前面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红灯收音机电压放大电路加在前面 问题不大。

网友:
给你个我做过的

网友:
最近也有想利用FU-7做个功放的冲动

网友A:
这张图末级的工作点有待优化,否则对最大不失真功率有影响。

网友:
看到有坛友要做FU7,推荐一个。隔壁论坛上的。效果非常棒。

网友:
这个是帘入电路,高压工作,要求高阻输出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末级的工作点有待优化,否则对最大不失真功率有影响。

说得对。。。。

楼主:
没主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末级的工作点有待优化,否则对最大不失真功率有影响。

请教末级工作点如何优化啊?图中的有什么不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末级工作点如何优化啊?图中的有什么不妥。

束射或者五级管的功放级,输出牛的阻抗,栅负压、跟屏压和帘栅压等参数互相对应,才能得到最大的不失真功率,例如:对于FU7来讲,当屏压和帘栅压是300V时,对应的输出牛最佳阻抗是3.5K。当屏压和帘栅压是330V时,输出牛的最佳阻抗将是4-5K,这时候如果继续沿用3.5K的输出牛,则最大不失真功率将减小许多。同时栅负压也要做响应的调整。所以我在这里做个提示,仿制时不要照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束射或者五级管的功放级,输出牛的阻抗,栅负压、跟屏压和帘栅压等参数互相对应,才能得到最大的不失真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