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老CD机DUAL CD-1016RC的维修

楼主(2018-11-26):
DUAL CD-1016RC一台.朋友说这是德国工程师用sony机芯设计的德系声,声音的味道不错。希望能修好。通电试机,出仓就磕磕巴巴,时灵时不灵,不读碟。打开机壳确实都是sony芯片,电机伺服部分居然是三极管,没见过。观察光头有上下动作,径向电机不工作。也就是没有循迹。
好了由简到繁,先解决出仓问题。变压器到电路版有接触不良现象,拆下电路板焊点有一圈黑线,热涨冷缩接触不好,补焊。三端稳压7805,7905也有类似现象补焊。电源部分ok,进出仓还有问题,出仓自动进仓。拆机芯,出仓皮带已老化松弛,换皮带。仓位检测开关接触电阻从10-800欧姆跳变不止,2000目细砂纸打磨触点,WD40少许进行保护。进出仓恢复。还是不读碟,这不和没修一样吗。再次检测发现循迹电机有驱动信号,循迹电机断开电路连接,用3v电源直驱还不转。手动主轴非常涩几乎不转,电机坏了,找了两天没有合适的。怎么办?死马当活马医,土法上马,下班先把电机泡酒精里,饭后取出用手转动不涩了,3v电源伺候,转了。再次泡入酒精通电转了两分钟。捞出等酒精干了,轴上给了一丁点机油。小电机可以飞速旋转了。装机。没有悬念,光头循迹cd碟已转动了,可惜还是没读出曲目。继续--光头镜片清洁,光头功率微调(RF信号眼图检测)功夫不负有心人。CD碟的最后一曲也正常播放。这台刀老CD机又可以浅吟低唱了。

网友:
会用示波器看波形也挺厉害

网友:
教科书,动手能力厉害了。好坏机通吃。

网友A:
7802/7809位置呢?和功率调节

网友:
好老的机子啊!光头应该不好找了吧?

网友:
我就羡慕楼主能玩转示波器!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2/7809位置呢?和功率调节

主板上两个散热片大的是7805,小点的是7905。光头功率调节电阻在光头组件上。

网友:
这两个用红圈标出来上图

网友:
1比特的老机子

网友(2021-11-17):
楼主的确厉害!请教一下,那个眼图信号的测试点是在那里呢?

网友:
佩服!希望楼主多介绍这些宝贵经验!

网友:
产地没说,丝印和屏显糙了点档次一般,刀佬黑胶更出名

网友:
佩服佩服,动手能力强大!

网友(2021-12-19):
估计没有多少人可以用示波器看眼图了。。。故障现象简单,故障点非常多。修好不易。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