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和步距角

楼主(2018-11-27):
现在在学习步进电机,有点迷惑过来问问大伙。
假设一个步进电机步距角为1.8度,不细分,则10个脉冲走18度,若采用1/2细分,则10个脉冲走9度…依此类推。那么一个1.8度的电机,正常全步工作条件下,只能输出200个固定角度,那如果我通过1/2细分驱动,此电机可否停止在诸如2.7(1.5步)度,4.5(2.5步)这样的位置上?
还是说,半步这个位置只能是一个中间状态,用细分的方法只是为了使电机转矩平稳,不能使电机输出位置增加,(代价是开关次数表多,损耗变大)

网友:
不能。要走0.9度,只能通过机械装置。

网友:
比如说大概是,停整步位置,误差10%,停半步误差20%,停1/4步误差30%,误差增长比细分快,。

网友A:
用变比1.8:1的齿轮组嘛。

网友B:
你是在用单片机搞么,现在的驱动器比以前高级多了,直接可以设定多少脉冲一圈,你何必再去考虑步距角。如果是自己做驱动的话那是得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用单片机搞么,现在的驱动器比以前高级多了,直接可以设定多少脉冲一圈,你何必再去考虑步距角。如果 ...

当然要考虑,我需要电机一下一下走,如果不能停在半步或者1/4步这样的位置上,再细分多少对于机械上的分辨率都是没有效果的,我个人觉得,二师兄说得对,问题解决

网友:
细分只是改善驱动波形对步进角度无法改变。如1:1脉冲驱动就是方波驱动这样不但损耗大而且还噪声大,细分越多驱动波形就越接近正弦波,电机运转越是平滑噪音也就越是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要考虑,我需要电机一下一下走,如果不能停在半步或者1/4步这样的位置上,再细分多少对于机械上的分 ...

步进的细分没有3600倍率的细分,没法实现1个脉冲走0.1度,只有3600倍率细分的能实现0.1度以下的精度控制

网友:
现在的步进都是这样的了,转一圈多少个脉冲,还有一些智能点的闭环步进甚至可以像伺服一样随意设定转一圈的脉冲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用老驱动器的时候就会算细分,一般2相步进都是1.8度的,也就是要400个脉冲。半步就是0.9度,算来算 ...

看懵圈了,读两遍都没看懂,好像整个帖子就你说得和大家不一样,我使用的不是这种驱动,是A4988,不知道这个和你说的那个是不是一个意思,你讲的重点在脉冲数和角度(还是距离)的对应关系上,而我关注的是电机能否停止于步距角的非整数倍位置上,我们好像关注的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懵圈了,读两遍都没看懂,好像整个帖子就你说得和大家不一样,我使用的不是这种驱动,是A4988,不知 ...

我看懂你的意思了,你这种角度在步进设定之外,步进没有3600倍数的细分,不能实现一个脉冲0.1度,没法设定,只能用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懂你的意思了,你这种角度在步进设定之外,没法设定,只能用伺服。

当然机械结构也是可以的,所以1:1驱动的话,是立定跳远,duang一下过去了,1:4/8/16驱动的话,是小碎步
举例打印机,可以在电机处于半步位置时(由对应的脉冲确定时间),动作于喷头,就提高了分辨率
但是无论是一步过去还是分成几步走,电机最终停止的位置是由机械结构决定的,假设8细分的情况,给7个脉冲,电机在0~7/8的位置是带着劲的(有转矩),如果是空载的话这个电机会因为惯性再转1/8,停到一步的位置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机械角度是死的,你所要的细分也只能从时间上细分,这个分度在匀速时也只能是个参考,一但静止就毫无精度。

网友:
可以停止在诸如2.7(1.5步)度,4.5(2.5步)这样的位置上。但是当你采用例如32细分这样的细分数的话,显然精度是无法达到32分之一的,只是可以使电机转动平稳,提高了分辨率。

网友C:
你自己也说了嘛:用细分的方法只是为了使电机转矩平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变比1.8:1的齿轮组嘛。

齿轮还要不准,因为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也说了嘛:用细分的方法只是为了使电机转矩平稳。

这只是我在网上看到零散资料后的猜想,拿不准才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还要不准,因为有间隙

回差可以用软件消,但是齿轮可以达到精确定位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差可以用软件消,但是齿轮可以达到精确定位的作用

回差没用,因为齿轮是间隙的,步进电机一般是开环的,就算闭环也是半闭环的,如果使用齿轮减速的话,这个间隙是动态的,就是说,受到负载的影响,电机拖动的对象会在间隙处来回摆动,回差是静态的,只能消除静态的误差,一般用同步带或者双齿轮消除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