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搞到一台波比度CLASS‘’A‘’前级

楼主(2018-11-27):
来的时侯通电,不响,清洗了波段开关,换了二个电位器,声音仍堵塞,量电压,负电压才2V多,检查,一LM7918坏,一换之,正常,音质相当不错。本机设计应该是想走发烧路线的,双电压由二个独立小牛提供,中间一大块板是电源板,不懂为什么搞得如此复杂,音调小板独立电源提供,放大部分一组电源独立,都用到了7818和7918,还有二个黑散热片是场管,应该是扩流和其他功能,因电源板上还有好多小三极管,确实有点复杂。机器年代久远,好在经打理,功能正常,又可以玩一段时间。看图:

楼主:

来的时侯通电,不响,清洗了波段开关,换了二个电位器,声音仍堵塞,量电压,负电压才2V多,检查,一LM7918坏,一换之,正常,音质相当不错。本机设计应该是想走发烧路线的,双电压由二个独立小牛提供,中间一大块板是电源板,不懂为什么搞得如此复杂,音调小板独立电源提供,放大部分一组电源独立,都用到了7818和7918,还有二个黑散热片是场管,应该是扩流和其他功能,因电源板上还有好多小三极管,确实有点复杂。机器年代久远,好在经打理,功能正常,又可以玩一段时间。看图:

网友:
用过波比度后级用料还可以

网友:
等待图,欣赏一下

网友:
两个帖子错位了。那贴同志们还在等看图呢

网友A:
懂技术就是好,搞回来自己可以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懂技术就是好,搞回来自己可以修理。

享受的就是这个打理的过程

网友:
CLASS‘’A‘’前级没啥意思,既然前级就纯A类得了,也不多费多少电,热量也不很大。

网友:
线路板用料非常好,可惜变压器太垃圾了。建议楼主换掉变压器试试看,音质还要好。我是更换了一只R牛,把音调板弃掉,音调板音染比较重。

网友(2024-08-19):
这个品牌的前级有效果吗

网友:
看用料还是比较发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