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小功放,功率咋就那么大呢?

楼主(2018-11-27):
  朋友门面揽客的音箱坏了,拿来叫我修,近年接触音响没以前多了,有些手生,拆开检查,第一感觉是找不到功放在哪,仔细检查才发现这个指甲盖大小的贴片IC就是功放!连散热器都没有!1瓦左右的音响这样设计还可理解,这个放街边呱呱叫的音响这样设计能挺得住吗?事实证明它就是那么牛!这次故障仅是电源开关问题,修好后试了下,这个单电源15伏供电的功放声音还挺大的,在人声吵杂的大街上播放,声音还传得老远。
    这贴片IC跟之前常见的2030、7240、2009电路真不是一个级别的,功率大而且发热量小。

网友:
广场舞这类有源功放.除了得益于D类功放和数字功放在商品机中曰益普没,更得益于高密度优秀磁体在

喇叭制造中的广泛应用.现今喇叭电声效率之高,己今非昔比

网友:
应该是D类数字功放

网友:
数字功放,自身功耗很小的。

网友:
数字功放,效率高,发热小,功率还挺大的

网友:
TDA3715是一款15W(每声道)立体声高效D 类音频功率放大电路,TDA3715可以驱动低至4Ω负载的立体声扬声器,TDA3715具有高达90%的效率,使得在播放音乐时不需要额外的散热器。TDA3715其特点如下:
1. 15W/声道的功率输出(16V 电压,8Ω 负载,TND+N 等于10%)
2. 10W/声道的功率输出(13V 电压,8Ω 负载,TND+N 等于10%)
3. 30W 的功率输出(16V 电源,4Ω 单声道负载,TND+N 等于10%)
4. 效率高达90%,无需散热片
5. 较大的电源电压范围8V~26V
6. 免滤波功能
7. 扬声器保护包括可调功率限制器加直流保护
8. 输出管脚方便布线布局
9. 良好短路保护和具备自动恢复功能的温度保护
10. 良好的失真和防噗声功能
11. 四级增益可调
12. 差分输入
13. 封装形式:HSOP28

是这样么?现在的功放真的不一样了!

网友:
这个要接成BTL输出,是不是功率可以上30W以上

网友:
D类功放效率高,所以体积可以做的很小。

网友:
厉害,连输出滤波都可以不用

网友A:
数字功放,PWM开关式输出损耗小

网友:
数字功放,功率要大一些

网友:
学习了。百度、淘宝,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功放,PWM开关式输出损耗小

怪不得,机内的小锂电也可以播放好长时间。

网友:
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内阻小,效率高

网友:
数码时代的力量

网友:
都是D类,音质差

网友:
我看到好多这种IC可以接成PBTL模式,功率大一倍,大功率的THD可以大幅度降低

网友B:
个人理解数字功放就是一个可以调频率的开关电源,所以,可以做的很小效率也很高,但音质就没法提了,一般都用于室外便携音箱,这种功放N年前就有了,但是音质差,一直推广不开,还是广场舞给它发扬光大了

网友:
科技在发展,技术在进步,明天我们都成门外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数字功放就是一个可以调频率的开关电源,所以,可以做的很小效率也很高,但音质就没法提了,一般都用于 ...

对,非常适合音质要求不高的户外移动式设备使用,轻便又省电。

网友:
老人唱戏机、小型广场舞音箱都是采用此类功放,只管音量大,不负责音质。

网友:
看我发布的你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液晶电视都是

网友:
功率是一方面,喇叭也是一方面,这些音箱一般都配全纸盆高灵敏喇叭,所以感觉声音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音质真的不敢恭维,比线性的放大要差些。

网友:
D类数字功放,淘宝上也很多的,效率高体积小,现在蓝牙音箱上大量采用......

网友:
简单粗暴,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