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6P1的功率比6P6大一些

楼主(2018-11-27):
如图

网友A:
你这个表格没有列出应用条件参数,所以说极不靠谱。在不同板压、栅压、负载阻抗情况下,同一个管子输出功率有很大不同。
最好不要用这种东西误导初学者。

网友:
应该都是输出5W左右的管子,表中参数仅供参考。

网友B:
失真率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比较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表格没有列出应用条件参数,所以说极不靠谱。在不同板压、栅压、负载阻抗情况下,同一个管子输出功率 ...

我就是初学者啊  这个资料能借鉴吗?

网友:
这得看电路吧

网友:
类似于这样的资料还是可以做参考的,有具体应用参数,数据相对比较靠谱。

至于你发的那个表格,连6P1的灯丝电流都是错的,除了混淆概念,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网友:
一楼那张表不止一个管子参数错误。

网友C:
那个6P15的输出功率也有水分。但值得注意的是6P1灯丝电流无错,国产电子管手册内标称值确实是0.5A,和苏联原型以及美国6AQ5的0.45A相比略大。类似的还有6F1的0.4175A与苏联原型以及欧洲ECF80的0.43A等。

网友:
6P15印错了?偏差很大

网友:
此表所列数据有失偏颇,没有说服力,整理者有博人眼球之嫌,请楼主引用时注意。

网友:
当负载阻抗和电源电压确定之后,输出功率就基本上确定了。

网友:
自己动手试试,看看到底6p1,6p6哪个功率大。

网友:
相同电压下,两个管子的输出功率是一样的, 但是6P6P电极间距更大  高压可以比6P1高点点,  所以在最高电压下 6P6P比6P1大,   如果6P1屏极电压高于300v 管子非常容易衰老,也容易打火。
这两个管子都是同一个使用档次, 但是6P6P的历史比6P1更长一点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失真率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比较才有意义。

小猫咪兄弟手头有6C19电路图吗?你图与众不同,简单易做,适合我这个业余爱好者

网友:
推挽6P3P有多大 功率?

网友:
所以老师教导我们说,看参考文献要看英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猫咪兄弟手头有6C19电路图吗?你图与众不同,简单易做,适合我这个业余爱好者

6C19这管子栅负压很深,和6N5差不多,要想推满可不是很容易,这管子手里的数量不多,还没用这管子做过机器,抱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C19这管子栅负压很深,和6N5差不多,要想推满可不是很容易,这管子手里的数量不多,还没用这管子做过机 ...

6C19号称小300B,能推得动300B,推6C19也不困难。只不过6C19的屏耗只有300B的1/4。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个6P15的输出功率也有水分。但值得注意的是6P1灯丝电流无错,国产电子管手册内标称值确实是0.5A,和苏联 ...

师傅您好,美多652-3-10的输出变压器初级是几K的?原厂的不是二十七厂的变压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师傅您好,美多652-3-10的输出变压器初级是几K的?原厂的不是二十七厂的变压器吧?

那都是上无三厂自己绕的。多年前根据收音机手册给出的圈数计算过,印象中初级阻抗是6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都是上无三厂自己绕的。多年前根据收音机手册给出的圈数计算过,印象中初级阻抗是6k左右。

哦,知道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