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凯歌455-D切换档位开关接线图

楼主(2018-11-27):
    昨天,新入手了台凯歌455-D收音机,内部惨不忍睹,除脏和缺件外,档位切换开关所有接线全部切断,如下图,不知如何连接,向各位大师求赐档位切换开关接线实物图,拍个局部高清照片就行了,谢谢!

网友:
既然连线已经切断,就要怀疑这个波段开关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等毛病,所以上家才这样处理。万一焊回去发现有问题再次拆焊,那就太费劲了。

网友:
本坛有凯歌455的图纸,按图接很简单。

网友:
凯歌455原配波段开关是四刀二位的,你实物上这个波段开关,已经换成红灯711类似型号的六刀三位的。自己琢磨怎么接线吧。

楼主:
继续求实物高清连线照片

楼主:
经过三楼的指点,根据电路图,成功将档位转换开关接好,谢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