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7P和6N8P哪个更适合做倒相管?

楼主(2018-11-27):
本人喜欢玩推挽机,一直以来都是用6N8P做倒相管(长尾倒相),现在想用6N7P试试,不知哪个更优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
6N7P与6N8Pd 内部结构不一样,屏流也不一样,要注意。

网友:
6N7P是共阴极的双三极管,作为倒相应用可能受到一些限制。有些类型的倒相电路也许就不能用。

网友A:
6N7P是共阴极更适合作长尾倒相,本人DIY的6P3P推挽就是这样做的,效果不错,性价比高,不必使用价格较高的6N8P。

网友:
曾经在威廉逊6l6推挽电路上改过 本来电路原管用的6N8想试试共阴级6N7p就改了 还没听1小时赶快改回6N8去 我的神 晶体管味道太浓实在受不了 估计换的时候电路得改动 我是没改电路音色不好或许也是个因素 供参考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我也想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6N7倒相时阴极用恆流源,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6N7P是共阴极更适合作长尾倒相,本人DIY的6P3P推挽就是这样做的,效果不错,性价比高,不必使用价格较高的6 ...

可以发一个电路图来分享么

网友B:
6N7P长尾倒相效果很好。发个6N9P放大6N7P长尾倒相KT88推挽功放电路图供大家分

网友:
如果不计较6N7P的灯丝电流略大于6N8P这一点点遗憾,在长尾倒相这个场合,6N7P似乎比6N8P更加合适。因为其放大倍数U要比后者大一半。同时这种应用,由于阴极电阻的负反馈作用,貌似两者的线性上的差异也被很大程度上抹平了。

网友:
7楼,姜老师说的对,我用6N7P作倒相,就是用恒流源,效果很好.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给的中肯意见

网友(2019-11-24):
长尾倒相当然是6n7p啦,比6n8p便宜很多啊

网友:
6N8P贵吗?去翻翻,我好像有不少

网友:
各有各的做法,只要调试的好,做出的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7P长尾倒相效果很好。发个6N9P放大6N7P长尾倒相KT88推挽功放电路图供大家分

这电路倒相级电流60/24=2.5MA,分到每边才1.25MA,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只有自己吃过鸡蛋多了---才会感觉到养鸡蛋---和家鸡蛋的味道。。

网友:
发两个6N8P/12X7放大6N7P长尾倒相KT88/6P3P推挽功放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网友:
差分倒相不用恒流源的时候不平衡很容易就达到10%。管子要用跨导高的。而且增益只相当于一级共阴放大器。如果加恒流源,那么3个阳极换来一级共阴的增益,而且恒流源是否污染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