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11家族,缺711-4,谁有给瞻仰一下

楼主(2018-11-27):
(无正文)

网友:
红灯711系列

红灯711系列6灯2波段电子管收音机,有6个型号(711、711-2、711-3、711-4、711-4D、711-5),已知有12种款式(711三种、711-2两种、711-3一种、711-4一种、711-4D两种、711-5三种)。红灯711系列不同型号间的外观(机箱、度盘、猫眼)区别明显。在机芯结构方面也有程度不等差异,如天线、喇叭、波段开关、变压器等有所不同;底盘下安装布线也有差异。具体见下:

(1) 红灯711,
       不带后缀的711。两档波段开关,用120X190椭圆喇叭。机后有110/220变换插,木质后板。

    (1.1)红灯711,6E1猫眼,两档胶木波段开关,后面有收音电唱变换开关;本机型少见(原型?)。
    (1.2)红灯711,6E2猫眼,两档胶木波段开关,后面有收音电唱变换开关。
    (1.3)红灯711,6E2猫眼,两档胶木波段开关,无收音电唱变换开关。

     711(无后缀)大多数是两档胶木波段开关,无拾音档的。711-2之后才改为三挡波段开关。然而,711机(无后缀)还有一批波段开关只有两档,另在机后设置有“拾音收音变换开关”的机种,数量相对较少,可能是作为市场适应调研的。
     红灯711,在后面看,有电源电压(110/220V)变换插,而711-2之后,该位置安装的是保险丝,不带电压变换。711底板上有陷波线圈,后侧在第一中周下方与地线之间有4个孔(有的还带收音拾音变换),711-2则只有2个孔,并且陷波线圈是在底盘下面。711-2之后均用3档波段开关,波段开关安装架以及可变电容安装架与711原型也不同。

(2) 红灯711-2,
     红灯711-2也有两款,猫眼分别采用6E1、6E2。设3档波段开关(711-2之后均已增设拾音档,相应地取消了收音-拾音换换开关)。机箱大小与711相同。由6E2的711-2起,机后取消了110/220变换插(原位置安装保险丝),711-2也是木质后板。

    (2.1)猫眼采用6E1的红灯711-2,早期产品。有部分机器有110/220变换插。
    (2.2)猫眼采用6E2的红灯711-2,是红灯711系列中产量最大的产品。无110/220变换插。

(3) 红灯711-3,
     红灯711-3机箱比两前者要大,边框加装了铝饰条,显得庄重大器。采用165圆形喇叭,内置磁性天线。由711-3之后采用纸质后板(部分出口型711-5除外)。

(4) 红灯711-4,机箱同711-2,但度盘已改进为双层,内度盘为刻度,外盘是一透明窗。

(5) 红灯711-4D,这是该系列中体积最大型,外表较豪华的机器。机芯仍和-4一样,但采用165圆形喇叭,大型机箱,塑料仿金属度盘面罩。本型号机器较少见。
    (5.1)711-4D度盘四框面罩是塑料的,波段标示处及其字样也是塑料整体注塑成型的。纸质后板
    (5.2)特殊711-4D:度盘四框面罩的波段标示处贴有不大的铝片牌牌,其字样是蚀刻的。纸质后板。本款机少见。

(6) 红灯711-5,这是711-3的改型,同样用磁性天线,机箱和-3体积同。

    (6.1)普通711-5:绝大多数红灯711-5的机箱前上部装饰与711-3同样,但度盘采用-4的双层形式。正面下方饰条上标的是 “中国.上海”,纸质后板。
    (6.2)黑钮711-5:少数红灯711-5是黑色旋钮及猫眼罩,亦即用红灯-4D的旋钮、猫眼罩类似上海144-2),铝质“红灯”字样也大一些;本款机少见。纸质后板
    (6.3)特殊红灯711-5:正面下方饰条上标的是“上海无线电二厂”,有的在右边还加上长方形的《红灯》字样铝牌。本款机少见。木质后板。

网友:
(1) 红灯711-4,机箱同711-2,但度盘已改进为双层,内度盘为刻度,外盘是一透明窗。

(2) 红灯711-4D,这是该系列中体积最大型,外表较豪华的机器。机芯仍和-4一样,但采用165圆形喇叭,大型机箱,塑料仿金属度盘面罩。使用比较大的黑色钮。本型号机器较少见。
(2.1)711-4D度盘四框面罩是塑料的,波段标示处及其字样也是塑料整体注塑成型的。纸质后板
(2.2)特殊711-4D:度盘四框面罩的波段标示处贴有不大的铝片牌牌,其字样是蚀刻的。纸质后板。本款机 少见。

网友:
右下角那台就是-4,只有-4长那样

网友:
你的图中右下角的那台,就是711-4D

网友:
(1) 红灯711-4,机箱同711-2,但度盘已改进为双层,内度盘为刻度,外盘是一透明窗。

红灯711-4 ,1.jpg

网友:
(2) 红灯711-4D,这是该系列中体积最大型,外表较豪华的机器。机芯仍和-4一样,但采用165圆形喇叭,大型机箱,塑料仿金属度盘面罩。使用比较大的黑色钮。

(2.1)711-4D度盘四框面罩是塑料的,波段标示处及其字样也是塑料整体注塑成型的。纸质后板

(2.2)特殊711-4D:度盘四框面罩的波段标示处贴有不大的铝片牌牌,其字样是蚀刻的。纸质后板。

网友:
这图好看些

网友:
还有红灯711-5

网友:
黑色大钮的711-5
特点是采用豪华的猫眼罩

网友:
最后一种特殊的711-5(正面下方饰条上标的是“上海无线电二厂”, 右边还加上长方形的《红灯》字样铝牌。本款机很少见。 )

我没有这种~~~~~~~~~~~~~

网友A:
不错的红灯711-4 少见的 71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红灯711-4 少见的 711-5

红灯711系列,看起来非常普通,但要收集齐全部各款式,也还得下些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