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6J8P+6P3P的电路怎样,或请高手推荐6J8P+6P3P的电路

楼主(2018-11-27):
准备装6J8P+6P3P的胆机,请高手看看这个电路如何?或推荐比这好的6J8P+6P3P的电路。  谢谢了。

网友(2019-01-24):
推荐此线路 声音确实不错

网友(2018-11-27):
这个电路不错,本人第一个胆机就是用的这个电路。

网友:
下次找时间也做这个玩玩

网友:
照图施工,肯定行。我也做过。

网友:
照图施工,肯定不行。因为电源部分,B1.B2接反了。

网友A:
另外,6P3P的单端,做标准线路就行,这个管子不推荐三极接法做单端。就图中的供电电压,输出功率可能只有2W左右。

网友:
楼主提供的电路有问题,高压供电B1+与次高压B2+接反了,另外6P3P不建议釆用三极管接法,输出功率太低了只有1W左右,还不如玩6P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6P3P的单端,做标准线路就行,这个管子不推荐三极接法做单端。就图中的供电电压,输出功率可能只有2W ...

能够提供一个标准线路的电路图吗?  谢谢了。

网友:
新手就找成熟的电路图,用6n8也好做的,

网友:
坛里重新找一下吧,6p3p栅极100K是不是小了一点。

网友(2019-01-24):
6j8p 改接三极管接法。 输入级加一耦合变压器。600:10k的  提高放大倍率。去掉付反馈。做一个纯甲类  在接一个yd3-44的全频喇叭。。6j8p的屏级电阻改为可调电阻。

网友B:
6j8的第6脚还缺一个电容

网友:
6J8P是推三极管接法的6P3才需要,标准接法6N9P已夠。
另,此图6P3三极屏压达320V,输出有近约3W,与2A3相若,只是极易烧管,必须改用6L6GC成军标的6P3P。
另,加了负回输,恐连6J8P也推不动。

网友:
两电路都可以啊。我都试过。

网友:
将多极管接成三极管做输出级,是最无聊的做法。

网友(2019-05-13):
大神能否发个标准的电路图,也想做一个……先谢了

网友:
找成熟的电路图

网友(2020-01-07):
引用 网友B:
6j8的第6脚还缺一个电容

这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