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台电视的故障现像是什么元因引起的?

楼主(2018-11-28):
一台海信TLM42V88GPA液晶电视屏幕上有几道水平暗带,看网页时较明显,看电视不太明显,别的正常,请老师们指导这是什么故障引起的?谢谢。

网友A:
液晶屏背光板进灰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背光板进灰尘了

不是太明显,第一张图明显些。

楼主:
需要换灯条吗?

网友B:
各种液晶电视的灯条都不一样,另外换灯条需要拆屏,如果没经验最好不要轻易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液晶电视的灯条都不一样,另外换灯条需要拆屏,如果没经验最好不要轻易动手。

是灯条老化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灯条老化引起的吗?

灯条上的LED灯珠有坏的。

楼主:
看起来必需得换灯条了。

网友A:
不是灯条的问题,是背光板密封不好进入灰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灯条的问题,是背光板密封不好进入灰尘了

是灰尘呀?能确定吗?补充一下,我这个是LCD的背光因该是灯管吧?

楼主:
谢谢,这个能处理吗?怎样处理?

网友:
这电视可能灯管老化了。

网友:
这样现象的应该是灯管老化了需要换灯管,不是灯条

网友:
灯管老化了

楼主:
你好,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吗?

该机背光灯类型:CCFL冷阴极萤光灯管。
灯管老化很正常,更换灯管,或改装LED。

网友C:
反正都是要拆开屏的,改LED吧,最近我自家的坏了,改了一台,还省电。
但你要注意开屏较难,细心为主。马云家的套件建议你再多加几条灯条,否则感觉亮度不够,有暗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都是要拆开屏的,改LED吧,最近我自家的坏了,改了一台,还省电。
但你要注意开屏较难,细心为主。马 ...

谢谢,你说多加几条灯条是指LED灯条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多加几条灯条是指LED灯条吧?

是的,套件为了价格竞争,都是勉强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套件为了价格竞争,都是勉强够用。

好的,谢谢

网友:
我老家的21寸显示器,开机3分钟息屏

网友D:
挤压壳体有时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挤压壳体有时亮一下

你这很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有的说高压坏了

网友E:
按第一张图片看  就是里面的灯条不亮了,或者有些灯条老化表现出的现象是 头尾两头不亮,中间有一点亮(看第一张图片十之八九是这种情况)

其实以前的家用日光灯也有类似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第一张图片看  就是里面的灯条不亮了,或者有些灯条老化表现出的现象是 头尾两头不亮,中间有一点亮(看 ...

是的,看着很像日光灯管老化的样子。

网友:
背光问题,换灯管或者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