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T0101N谁有此芯片的资料

楼主(2018-11-28):
如题,电源控制芯片,网购了一块换上也不行,就十几个元件啊都查了就是不启动,谁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啊

网友A:
在此芯片电源脚并上一个100u/50v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此芯片电源脚并上一个100u/50v的电容

有电容啊,板子上带的电容是10v10UF的,从板子上看2脚应该是供电吧,启动电阻接这个脚,开关变压器出来也是接这个脚,坏的芯片2脚对地短路了,换了个芯片测2脚才1v多点,觉得不正常呢,断开2脚测启动电阻后边电压能到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