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手机旧电池

楼主(2018-11-28):
有一块手机旧电池4000毫安  想利用   电池有5根线  两红两黑一白  红黑之间有3.7伏  红白之间也有3.7伏  不知白线作用   我已将两黑并联  两红并联  白色线甩一边了  用手机充电器串了一个2极管[为了降低点电压]  充上后充电器温度正常   不知这样用是否正确   请高手讲讲   谢谢!

网友:
不安全,有人值守短时间没问题,就怕人不在旁边忘记了。电池过充很危险的,有起火的可能。楼主找个充电宝或4056板充吧,安全第一。

网友:
是的这样做很不安全!
就算温度不高也不可以,安全第一!!!
再者这样很容易引起电池过充,损坏电池。

网友:
手机电池都带有保护板,可以用4.2V电源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