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子管红灯711-2收音机问题

楼主(2018-11-28):
天冷了,下午开电子管红灯711-2收音机听了一小时音乐(从后面拾音孔接入手机音频信号源),感觉50分钟后慢慢音量有下降,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还是感觉到了,赶快关了,怕有啥连锁反应,请教有遇到同样的情况吗?问题大概在哪里?如何处理?

高手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在声音下降时,供电电压是否有变化,整流后的电压有没有变化、比如高峰时段电压下降、观察电眼有什么变化、微调一下调谐扭,看是否有失调现象、时段不同,电离层的变化 也会影响收音效果。遇到这类情况分析问题,开机10分钟测一下各级电压,出现问题时再测,对比一下,找出问题所在。(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声音下降时,供电电压是否有变化,整流后的电压有没有变化、比如高峰时段电压下降、观察电眼有什么 ...

和收音机无关吧,我是听到手机音频,从拾音孔接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收音机无关吧,我是听到手机音频,从拾音孔接入的

没看细,以为是在收音。手机开机同样也是50分钟,手机发热了吗?手机电还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细,以为是在收音。手机开机同样也是50分钟,手机发热了吗?手机电还足吗?

手机没问题,信号源绝对正常,没问题

网友:
都开机50分钟了,该怎样已经怎样了;你不会总不开机吧;

网友:
量一下关键点直流电压就知道了。可能是某个电容冷态完好,通电后慢慢开始漏电。

网友:
仪器检测结果最可靠,比猜谜强。
在拾音口用音频信号发生器送信号,开机试听并用示波器看各级波形,这是最直观的,如没有示波器,则可以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拾音口输入电压、推动电压(6P1栅极),输出电压(喇叭),当有变化时,再测量此时的各级数据,马上就能发现问题出在哪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