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具体的问题,S参数怎么测量?

楼主(2018-11-29):
我就是想开发一款高性能接收机,这个工程对我来说很大,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搞定的。王健林说可以把远大的目标划分为一些易于实现的小目标逐步实现,我觉得很有道理。王老板的小目标是先赚一个亿,我的小目标是先开发一个放大器,然后再做混频器,等等等等,最后再把它们捏在一块儿。

但我现在碰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放大器的S参数怎么测量?我查来查去似乎只有一条道儿——添置网络分析仪。然而这个机器他么老贵了,某宝上二手的价格都是一万起步。

据说制造这个机器的厂家全世界范围就那么几家。这就是我说的业余条件,咱没那机器,怎么把S参数弄到手?

网友A:
我不是商家,价格仅供参考,型号是比较常见的型号,这些二手仪器至少出厂20年以上了,注意!!!
按最低二手配置:
2.6G频谱仪R3261 5000
1G信号发生器  普通AM,FM调制HP8656 2000
3.6G矢量网络分析仪R3767  12000
2G噪声分析仪HP8970B带HP346B噪声源 16000

如果是全新的一套,足够2-3线城市买套房了.

介绍个论坛http://bbs.38hot.net ,当心中毒入坑,我几年下来仪器攒了2个房间.

网友:
S参数是有标准教材的,相信对您不见得是个难事儿。一旦弄懂,高级仪器也就不需要了。

网友B:
如果所用的三极管的特征频率足够高(远远高于工作频率——比如说大于工作频率的100倍甚至更高),那么就是用H参数来计算误差也不会太大。何况实际器件并非理想器件,最终还是要靠实验和调试。

网友:
好高骛远不如脚踏实地~路在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所用的三极管的特征频率足够高(远远高于工作频率——比如说大于工作频率的100倍甚至更高),那么就是 ...

看来只有这样了。

楼主:
测量S参数看来还真是没有低成本的替换方案。

网友A:
做RF放大器,必须要有:频谱仪,IQ射频信号发生器,矢量网络分析仪,噪声分析仪.
如果要做混频器,还需要有台3端口矢量网络分析仪.
以前经常开玩笑说一台仪器一个两室一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RF放大器,必须要有:频谱仪,IQ射频信号发生器,矢量网络分析仪,噪声分析仪.
如果要做混频器,还需要有台3端 ...

把这一套置办齐了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
业余制作,何必搞得那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商家,价格仅供参考,型号是比较常见的型号,这些二手仪器至少出厂20年以上了,注意!!!
按最低二手配置: ...

网址已记下。
把链接删了吧,以免误会。

网友C:
如果不是考虑极致的性能,现在很多“业余”级别的网分,也可以给爱好者获得不错的测量效果。
举个例子,国内开发的KC901V和国外的miniVNA,都是性价比较高的,这两种都是面向ham设计的。
二手仪器买就得谨慎了,本来是想买了干活的,最后很可能变成仪器维修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考虑极致的性能,现在很多“业余”级别的网分,也可以给爱好者获得不错的测量效果。
举个例子,国 ...

说的是呢。这么贵的二手仪器风险太大,我是不会买的,这辈子都不会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