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版,今天我拆了油泵啦

楼主(2018-11-29):
为什么要拆汽油泵: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2&page=1
今天拆下来汽油泵总成,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估计要买一个换上去试试了。

油泵总成去出来时油杯里还有很多汽油,一点都没有漏

油泵总成去出来时油杯里还有很多汽油,一点都没有漏

这种底部没有那个直接进油的单向阀,射吸结构看的很明显

这种底部没有那个直接进油的单向阀,射吸结构看的很明显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管道也很健康

管道也很健康

网友A:
不是说这玩意是泡在邮箱里的吗?怎么拿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这玩意是泡在邮箱里的吗?怎么拿出来的?

先把上面的油管、电源插头拔掉,旋开盖子就可以取出油泵总成了。

网友:
在你车子的后座座位下,撬开就行。

网友:
想起了无版写的科普帖子, 可惜就当时明白了几分钟, 现在又差不多都忘光了.

网友B:
拆下的油泵,放电风扇前吹干净 ,待汽油全部挥发干净后,  放水盆里放自来水,通12V电压, 模拟一下车辆真实环境,不就明白了???   顺带检查一下油泵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的油泵,放电风扇前吹干净 ,待汽油全部挥发干净后,  放水盆里放自来水,通12V电压, 模拟一下车辆真 ...

这个真的是好方法,值得一试。
要过几天不用车了再用这个方法试试。
或者买一个新油泵总成换上去再拿这个慢慢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把上面的油管、电源插头拔掉,旋开盖子就可以取出油泵总成了。

呃,想起来了。好像我那车汽油泵召回过,是说从座子底下倒腾。

网友C:
自己做一个微型洗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一个微型洗车机

不知道泡水里能用多久,已经淘宝买一个总成明天到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泡水里能用多久,已经淘宝买一个总成明天到货。

长期用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不知道这个压力和流量  洗车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期用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不知道这个压力和流量  洗车效果怎么样

压力应该有3公斤/cm2,流量就很小了,那个出口孔最多4mm,不能洗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的油泵,放电风扇前吹干净 ,待汽油全部挥发干净后,  放水盆里放自来水,通12V电压, 模拟一下车辆真 ...

今天试着拆油泵,还是那两个接头搞不定,只拆下一个,怕搞坏接头更麻烦,开车去一个修理厂,老板和一个工人也是很费劲拆换成功。
修理厂就在山脚,换好后开车上山几公里,有的地方还比较陡,没有发现断油故障,不知道和载人数有没有关系,开到油表报警了调头下来回家。

网友D:
过滤器脏了的可能性大,油品比较差如果油箱里面会生锈的就更容易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滤器脏了的可能性大,油品比较差如果油箱里面会生锈的就更容易堵

换了油泵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