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输入380V电压输出5-24V/5A的开关电源线路

楼主(2018-11-29):
电源芯片用3842/44,谢谢

网友:
380的很少见

网友:
非要380?您就不会从380接220出来再用?

网友:
380V少,220V就太多了,换吧

网友:
380V输入的的很多啊,工业电器各类变频器都是380V输入的,里边的辅助电源,网上有电路图,场管要用耐压1200V以上的,2SK2225小功率常用。
380V输入与220V输入的电路一样,只要计算好开关变压器就行了。
还有电解电容要两个串联加均压电阻。

网友(2019-02-27):
上面5楼老师讲得很对,其实并不难的!

网友:
芯片建议换启动电流小的,比如OB2269、LD7575等,降低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