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听松下ct570读盘故障求助

楼主(2018-11-29):
随身听松下ct570放上CD有反应!光头也正常动!但是当CD开始加速转动的时候,就开始响一小会噪声,转速就降下来了,然后转盘就又开始重新加速,如此循环!就是出不来声!

网友A:
光盘跟光头的距离不对
你试着调一下光头应该就能解决
慢慢调一点一点调  一次不能调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盘跟光头的距离不对
你试着调一下光头应该就能解决
慢慢调一点一点调  一次不能调太多

可我换了光头,也是那样!这个570和430元件相仿,放到430上就没问题!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是距离的问题了呢?

网友:
光头的位置是固定死的,但是转盘电机上的圆座子时间长了会往下移动的

网友A:
我圈出来的这个,时间久了会往下移动,你可以试着往上调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圈出来的这个,时间久了会往下移动,你可以试着往上调一点

我是连带着转盘一起换的,在430上没问题!

楼主:
问题比较复杂了!被商家忽悠了!原来里头都是430壳子用的570

楼主:
但是换成430问题依旧,只能确定问题在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