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6N2+6P1单端功放元器件参数

楼主(2018-11-29):
各位论坛前辈,由于小弟手头有些多余的元器件,又收了一个电子管收音机的机架,所以打算参照网上的电路图自己搭个单声道的胆功放用做收音机的功放。由于自己的知识有限,参照了网上的资料,找到了儋耳老师的搭棚图,简单明了照着做就可以。但是遇到了一些疑问,那就是图上元器件的使用参数。通过查看电路图,我打算用以下元器件,特向大家咨询一下,我这样用是否合适。希望各位前辈能给小弟意见。谢谢!
   图上0.22U电容打算用 CBB 400V 0.22U电容
   除了100UF电容用 25V 100UF外,其他都用400V的。
   电阻220欧用5W的碳膜电阻或者5W的水泥电阻;其他的电阻都用2W的。
   整流二极管用600V3A整流桥代替

网友A:
可以。不过底盘不建议这样对付。买个专门的胆机壳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底盘不建议这样对付。买个专门的胆机壳也不贵。

谢谢。我主要是用手头上有的现在材料来做,而且这个架子不用再打孔,还合适我加收音机高频头四联调谐和中放板,所以觉得比较合适哈。

网友:
你的方法可行,做成双声道换个壳好看多了,也方便连接音源

网友:
元件参数应该没什么问题,外壳还是建议做的好看点,不然费那么大功夫,做的音质再好,外观失分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