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12V塑壳电源改汽车电瓶充电器

楼主(2018-11-29):
        冬天到了,气温降低电瓶容量下降,汽车难免有电瓶缺电打不着火的时候,这时一个小巧的电瓶充电器就是雪中送炭了。整一个变压器式的,太沉了,落后。网上买一个,不是我们修理工的最佳选择。在收购站,总能找到质量不错的12V塑壳电源,很多都是正规厂家的产品,电流大多3-5A,正好用来改充电器。
        12V电源改充电器一是要提高输出电压,二是要限制低压时充电电流。
        以下是通常电源输出部分取样电路,不用管初级用的是什么高档低档芯片,改只从副边取样下手即可。
一般电源都是以TL431为核心的电压取样电路,除了笔记本电源副边基本上没有限流的电路。图中R1是接在+极的电阻,决定输出电压,一般加几K就能达到抬高输出电压的要求。R3是新加的电流取样电阻,我是用了一段几十厘米长的0.3左右的细铜丝代替最后缠在电源塑料外壳上的。输出电流流经R3时抬高TL431取样端电压,通过光偶反馈后初级降低占空比电源输出电压下降,起到限制调整输出电流的目的。
        调整的时候先确定你要的输出电压,12V铅电瓶取14.4--15V,电压调整好后调整限流,通过选取不同长度的细铜丝,使电源接上汽车大灯灯炮电压降到10V左右时输出电流不超过电源的额定电流就行,这样充电时输出电流会随着充电电压的上升自动降流。电流取样电阻会发热的,不适合放在电源壳内,我把它们从内部引出缠绕在了电源外壳上,也可以并在电源输出线上,这个根据个人喜好。
       记得要把R2电阻的下端改接到电流取样电阻后。
       再把电源输出线换成带两个大夹子的线,标上红与黑,一个小巧的充电器就完成了。对于我们一般情况下给电瓶充电是不会搞错正负极的,交给不放心的人用,可以在输出串一个保险丝以防万一。

网友A:
我用的是一台蓄电池损坏的山特UPS电源,把内部蓄电池取出,蓄电池接线接到机外,就可以用来充12V电瓶了,最大的好处是充上后就不管它了,充几小时到几天甚至几周都可以,它会自动充到电瓶最佳状态。

网友:
我用打印机的电源适配器输出12V的,直接接电池就可以补充电了。

网友:
R3的取值怎么计算?

网友B:
Uo=U*(1+R1/R2)   U=2.5-R3I  U代表基准电压,我的思路是R2电位被R3抬高,相当于基准电压减小了。这两个算式能算出我们要的数值。不知道对不对,请大伙指教。

网友:
有时怎么扯上220伏到车的附近是个难题!

网友:
摩托车年年换电瓶,这个可以解决充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Uo=U*(1+R1/R2)   U=2.5-R3I  U代表基准电压,我的思路是R2电位被R3抬高,相当于基准电压减小了。这两个算 ...

Uo=U*(1+R1/R2)
TL431其准电压U=2.5V,这一值不变,即R2分压2.5V不变,或R2*电压取样电流+R3*充电电流=2.5V不变。

设空载输出电压为14.7V,R2取5.1K 则R1为24.9K

设目标最低电压10V时充电电流为5A,
2.5=5*R3+R2*10/(R1+R2)
R3=0.16欧  同时5A时消耗的功率为4W。

网友:
引用 楼主:
Uo=U*(1+R1/R2)
TL431其准电压U=2.5V,这一值不变,即R2分压2.5V不变,或R2*电压取样电流+R3*充电 ...

嗯,是这个意思。我的方法是把基准电压看成相对变化的,算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一样。

网友:
找一个带过流减压的12V开关电源,然后改电压到13.8v就行了,现在很多开关电源都有这种过流保护功能,做充电器最好用

网友:
直接备一个16V500F的的超级电容,随是都可以用。冬天打不着火是多半是一些电池内阻变大了的电池,再加上天冷容量变小,冬天发动机启动时间要长一点,内阻大,发动机转速又不够,容易造成打不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一台蓄电池损坏的山特UPS电源,把内部蓄电池取出,蓄电池接线接到机外,就可以用来充12V电瓶了,最 ...

我也在这么做。不过我的ups是不隔离的,接线时需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最低必须要达到5A,小电流会加速电瓶损坏。小电流的电源改造没有意义!

小电流充电会损坏电瓶,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