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松下HD100录像机通电不工作?

楼主(2018-11-30):
松下HD100录像机通电不工作,放带时就吐出来,后来拆机修理.安放时忘了这齿轮的位置,哪位有此机,请把齿轮正确的位置照片发过来,谢谢.

网友:
这个有三角箭头的齿轮好熟悉,好像是合机舱状态切换有关系的,角度安装不合适机器工作不能正常,不好校准要有耐心。

网友:
录像机太复杂了!

楼主:
谢谢,哪位有同型号,正常的机器,把机器底板柝下,就能看到齿轮了,拍个照片发给我,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哪位有同型号,正常的机器,把机器底板柝下,就能看到齿轮了,拍个照片发给我,非常感谢!

吐带估计是机器下面加载电机套的问题。

网友:
借用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吐带估计是机器下面加载电机套的问题。

谢谢,现在带根本放不进去了。因为那个齿轮位置不对!

网友:
齿轮都有标记的,要不我有时间拆开发你看看

网友B:
磁带仓出盒状态下(k型机芯)

网友:
这是模式齿轮,位置与其他的机械位置有关,不能单独看一个齿轮位置。
维修资料上的基本都是标注在加载状态下的位置。

网友:
我大前天晚上刚拆修了我的HD500,朋友借去转录像带。我拍的照片和你看看,是录像带出仓以后的状态,

9楼的说明也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仓出盒状态下(k型机芯)

谢谢,您们大家提供的宝贵资料!

楼主:
各位师付,在装机时发现这两个零件,不知从哪个地方掉下,有知道的坛友给我发一张照片来,谢谢!又麻烦大家了!

补充内容 (2018-12-1 12:28):
装机时,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按装地方,所以麻烦有这样机型的坛友,发一张照片过来,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师付,在装机时发现这两个零件,不知从哪个地方掉下,有知道的坛友给我发一张照片来,谢谢!又麻烦大家了 ...

就是这个塑料杆和弹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塑料杆和弹簧!

以前拆过带仓托架,好像托架右边有个像这个脱落的塑料小件,也不确定。。。
看看下图磁带仓右边箭头塑料挡片是否还在,如果还在,那可能是外星物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拆过带仓托架,好像托架右边有个像这个脱落的塑料小件,也不确定。。。
看看下图磁带仓右边箭头塑料 ...

这台松下HD100录像机,修理难度太大了,模式齿轮也按你们的要求就位,脱落的塑料小件已按好。一插电源就是开机状态(没按开机开关),显示屏上还出现d字,送带进去后就吐出来,还是不正常工作,真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拆过带仓托架,好像托架右边有个像这个脱落的塑料小件,也不确定。。。
看看下图磁带仓右边箭头塑料 ...

谢谢,塑料小件按你提供的位置己按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松下HD100录像机,修理难度太大了,模式齿轮也按你们的要求就位,脱落的塑料小件已按好。一插电源就 ...

是不是带仓装置的进退齿条跟驱动齿轮没对位好?
如没对好位,磁带托架没完全退到位可能会遮挡光路,插电时cpu会发出开机指令直接开机,跟平时推入磁带就能开机一样。。。
带仓装置的右滑动臂齿轮对位?
几个光电管是否脏污?

带仓装置的进退齿条跟驱动齿轮对位(出盒后状态)(状态开关出盒状态也要对位)

网友:
上图来咯,

网友:
录像机机芯的组装还是需要经验的,以前没搞过一时半会儿自己琢磨不透,如果整个机芯都错位了就要拆开重新安装,(组装的时候齿轮的每个对准标记是加载状态),加载臂,大滑板,几个关键齿轮,都有标记,入仓大齿轮(铝制)也要对准标记,状态模式开关也要对准某个缺口,

网友C:
这个可能越修越乱!
我的f55是机械部分不正常,后来发现是驱动电缆头部分接触不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能越修越乱!
我的f55是机械部分不正常,后来发现是驱动电缆头部分接触不良问题!

各位坛友非常用心的给我提供资料。谢谢,我再继续努力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台松下HD100录像机,修理难度太大了,模式齿轮也按你们的要求就位,脱落的塑料小件已按好。一插电源就 ...

【显示屏上还出现d字】
记得当显示d时是录像机结露保护......http://tech.hqew.com/news_1058309
用电吹风吹下机芯,先把保护解除了再说。

网友E:
有专门的录像机维修技术交流群,楼主要不要进去学习?里面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专门的录像机维修技术交流群,楼主要不要进去学习?里面有高手。

想进去,怎么进去呀?想学习一下录像机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屏上还出现d字】
记得当显示d时是录像机结露保护......http://tech.hqew.com/news_1058309
用电 ...

现在主要是插上220v电源,就进入开机状态,几秒钟后,就进入关机状态,磁带还在机器里边哪?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是插上220v电源,就进入开机状态,几秒钟后,就进入关机状态,磁带还在机器里边哪?

这种情况最好是把机芯拆出来,出仓电机拆掉,其它的齿轮部分用手动退载,手动把磁带绕进去。各齿轮和机械机构没有装配正确之前,你不要盲目往里塞磁带了,这东西齿轮错一个齿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最好是把机芯拆出来,出仓电机拆掉,其它的齿轮部分用手动退载,手动把磁带绕进去。各齿轮和机械 ...

这个松下HD100录像机,修理难度太大了,先放一放,以后再说吧。感谢各位坛友的大力帮助,谢谢。

网友G:
录像带放仓门旁拍图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录像带放仓门旁拍图来

朋友,录像带还在机器里边哪?

网友:
其他录像带呢

楼主:
别的图片太大,传不上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别的图片太大,传不上来。

又传上-张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又传上-张图片。

录像带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录像带放机舱旁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录像带放机舱旁拍

照的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照的不太清楚。

朋友你看不对?

网友G:
录像带还是没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看不对?

齿轮的位置对不对是在机芯的反面,,正面看不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录像带还是没拍到

录像带图片,是松下录像带。

楼主:
引用 楼主:
录像带图片,是松下录像带。

中间那个带,照的时候反光,带非常新,一点灰尘也没有。

网友:
还好我弄了两台都是好的。

网友G:
看机芯,与录像带磁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机芯,与录像带磁面

谢谢龙港汇朋友,实在难度太大了,先放弃一阶段,以后再修吧!

网友G:
查查几个可调,滤波,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查几个可调,滤波,震荡

谢谢大家提供的资料,以后再说吧。

网友:
好的,多看看网上视频资料

网友(2019-11-19):
请问卡带后转动这个电机,是那个方向

请问卡带后转动这个电机,是那个方向

请问卡带后转动这个电机,是那个方向

网友H:
请问卡带后转动这个小电机,是向哪个方向转动,才能把录像带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卡带后转动这个小电机,是向哪个方向转动,才能把录像带退出来?

好长时间我也不弄了,我有时间再看看吧,谢谢。

网友I(2022-07-19):
收到一个HD100,可能是加载电机轴套裂,拆的过程中掉出个小毡轮,请各位帮忙看看是哪里的,最好拍个照片,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收到一个HD100,可能是加载电机轴套裂,拆的过程中掉出个小毡轮,请各位帮忙看看是哪里的,最好拍个照片, ...

好了,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