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找到了一对72年的天和电容.长的不一样

楼主(2018-11-30):
偶尔找到了一对72年的天和电容.军用的.和一般的长的不一样.容量有点大.一个238uf.一个346uf.漏电不到mA.密封很好.型号是CDM-T-CI.这种电容有点小众.所以发上来共享一下

网友:
看着像电解电容,不过这种颜色形状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种老天和少见,耐压有点低。

网友:
这个我以前有很多,十年前都卖破烂了。

网友:
这种电容质量杠杠的。

网友:
电解液都干了吧..........

网友:
这种电容我有几个拆机的,确实不错。

网友:
最后一图上的容量,是楼主现在测量的吧?下面那个明显不行了。

网友:
这样的电容大部分是用在仪器设备上的,民用极少见,我也拆了一些,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
我也有,应该还不错,但是没敢用,这种老电容没有泄压安全阀,万一。。。。。boom。。。怕是威力比二踢脚还大

网友:
一〇一厂生产的海燕收音机里的天和电解电容: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油浸质电容吧,大容量的当年军用的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都送人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1276&extra=

送到我这里了  再次感谢朋友

网友:
电脑有点小毛病,试试回帖与传图。看来矿坛还可以用。
CD表示电解电容,CDM表示密封电解电容,电解电容里面是浸润的电解液没有油。

网友:
密封电解,我手里也有一些50伏和300伏的,感觉质量不错。

网友B:
密封电解电容,  这种电容是全密封的,内部电解液几乎不会干,标注的耐压是实际耐压的三分之一左右, 但是绝对严禁反接,嘣起来的威力其乐无穷,极板和绝缘层都是超级加厚的,   这种电容的最终用户基本都是J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密封电解电容,  这种电容是全密封的,内部电解液几乎不会干,标注的耐压是实际耐压的三分之一左右, 但是 ...

吓得我赶紧买一个嘣嘣试试

楼主:
谢谢这么多老师关注.电容量是我写上去的.经过24小时额定电压老化后容量长了约十个u.漏电ma表不起表.看来此物质量还不错.耐压50v似乎是做阴极电容的.近几年对天和电容在胆功放的表现上评价不错.不知有无老师用过.谈下感受.

网友:
铁壳的吧,老电容了。

网友:
当年(10多年前)我有这种电容450V20uF的,卖了一箱子,都是旧的,一个3块钱一会儿就抢光了,我拆了一个,里面是油,绝对不会干,手头还有几个,用电桥测了,质量杠杠的

网友:
72年的不算老这类油电容越老越稳定。我这49年的电容也照样能用。

网友:
        CDM密封电解,如果不锈蚀漏了,会千秋万代都能用。

网友:
我以前拆军用机里经常见到这种电容,质量比现在的不是好一点点。

网友:
又长知识了,这种电容我也有点

网友:
这电容确实好--------

网友:
过去的东西,看着舒服。

网友:
没见过天和的这种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