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3P能否做高压发生器?也就是特斯拉

楼主(2018-11-30):
我手头有几只6P13P,想做特斯拉。高压放电。音频调制,从帘栅级。不知这种电子管能否胜任?

网友:
当然可以。调制还是用控制栅更好,用帘栅管子的放大性能下降太多。

楼主:
帘栅级调制,是做等离子体扬声器。就是把放电电弧,调制出音频来。栅极调制是不错。而且调制功率也小。6P13P在高中时,我用来做过4.43M(短波晶体不好找,就用电视机里的晶体。)的短波功率放大。震荡是用6K4直接推动它。能输出5-8瓦的功率呢!当时整个县城都能收听到我的这个发射机的信号。

网友:
建议不要玩,杂散发射超级大,会被无管委敲门。。。。。

6P13做这个功率不大,大概就输出十几二十瓦的样子,像常见的场管如IRFP260,一两千瓦,使用还方便

网友:
期待激光老师试制成功,好分享经验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A:
4楼正解!用IRFP260就很好!!!我原来就玩过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帘栅级调制,是做等离子体扬声器。就是把放电电弧,调制出音频来。栅极调制是不错。而且调制功率也小。6P13 ...

我也试过 晶振的电子管振荡电路,可是至今未成功过,都不起振。也没找到靠谱的电路。

6P13P做特斯拉完全可以。

楼主:
这是我找到的一堆管子。海河老师,电子管晶体震荡电路我再找找。找到后传上来。

楼主:
海河老师,电路找到了,是以前用探空仪上的6c6b做晶体震荡。使用20伏1瓦的灯泡做晶体限流,第一个耦合变压器是用镍锌氧200的铁氧体磁环做耦合变压器,后级输出部分是采用直径30毫米的塑料管做线圈骨架,使用直径2毫米的漆包线绕制,3匝在外面。这个电路在不调制的情况下能输出8瓦的等幅波输出。在50%的调制下能输出3瓦左右。这个电路的缺点就是晶体震荡停止后管子很快过流!可变电容都是收音机里的空气双联。前级推动管也可以使用6K4。用它就要使用阴极电阻,建立栅偏压。但是阴极电阻必须要并联103的瓷片电容。否则不会产生震荡。使用6K4时的阴极电阻为1.2K,栅漏电阻为270K起震后阳极电流为7-9毫安。帘栅级要用100伏的氖泡做稳压。使用20-47K2瓦的电阻限流。并用104/400伏的电容滤波。使用6K4的电路,频率稳定性好,适合做等福报的晶体震荡级。在接收端差拍出的声音漂移很小。

网友:
期待激光老师成功,我们学习。

网友:
需要专用的老晶振,可耐受的激励信号电平较大,现在的小晶振一起振就挂了

网友:
期待成功的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正解!用IRFP260就很好!!!我原来就玩过挺不错的

我以前用IRFP260做过逆变器,有时无缘无故就坏了。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河老师,电路找到了,是以前用探空仪上的6c6b做晶体震荡。使用20伏1瓦的灯泡做晶体限流,第一个耦合变压 ...

  激光老师您好。
感谢您赐教。
请教几个问题。

1,振荡级,并没有看到正反馈,请问电路时怎么起振的?
2,晶振串联的小灯泡,您说是限流的,能否改成电阻,或者说这个小灯泡在实际中是否真起作用?
3,看到您说用6K4,需要阴极接电阻,而您的电路中,6C6和6P13P,阴极都没有电阻,尤其是6P13P,这样零栅压使用,管子接近饱和了,还如何工作?
4,您说的可变电容用的是收音机双联,图中的两个可变电容是一个双联,还是用了两个双联?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老师您好。
感谢您赐教。
请教几个问题。

你好海河老师,我这个电路是用国外的一个电路的变形。灯泡是限制晶体通过的电流。现在大部分是小体积晶振,高频电流一大就损坏了。灯泡的作用就是限制高频电流的。下面是6K4晶体震荡电路,这个电路输出功率也就是几百毫瓦,可以推动6P13p的管子。电路中是用了两个空气双联。大功率晶体震荡电路,本身就能作为发射机使用。改变天线绕组匝数,可以轻易推动上百瓦的电子管射频功放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海河老师,我这个电路是用国外的一个电路的变形。灯泡是限制晶体通过的电流。现在大部分是小体积晶 ...

  谢谢您悉心指导。

图中的6AQ5,就是国产的6P1。
对于晶振接在栅极与地之间的电路,原理上还是没有特别领会,再慢慢消化吧
如果没有您用的NXO200磁环,能否用空心线圈增加匝数来解决?
对于您自制的 6C6B那个电路,栅极的47uH小电感,对电感量要求严格吗?

楼主:
可以用空心线圈代替,但是要增加线圈匝数,具体就不晓得了。你要是离我近的话我还有一个多余的短波磁环,栅极的小电感,我是用1瓦的100K的电阻,在上面用0.1的漆包线乱绕200-300圈即可。外表套上热缩管就可以了。要求不严格。6AQ5这个电路,我曾经装过。国产使用6P1就可以。我用帘栅级调制,使用普通短波收音机,发射天线是用一个废弃不用的电线杆上的照明线,引下来做发射天线,长度大概50米,收音机在距离10多公里都能清晰听到。

网友:
这玩意有玩头,做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