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启动这个电机

楼主(2018-11-30):
捡到一个变速电机,但是无法启动,有刹车。额定电压为110V,通上电后用手转一下就转起了,未通电时抱死着呢。请问启动时怎样解除刹车。是单相电机,我接了启动电容。

网友A:
同时给抱闸和电机通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刹车部分拆掉就可以了。

刹车可能是过压和过热保护,拆了可惜。而且就没有保护功能了。我试着拆了一下。螺丝很紧,没有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给抱闸和电机通电就可以了。

抱闸部分的供电是从电机线圈中取出的,通过镇流供给刹车部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电机。

楼主:
是刚开机时电磁闸应该打开刹车。现在是有时能打开,有时打不开。多启动几次就打开了。

楼主:
终于搞明白这个电机的工作原理了。这是银行的大型点钞机上的电机。刹车是为了及时停住车,我给机械部分上了油,调整了电磁闸吸合的间隙,问题解决了。准备用它驱动我的自动绕线机。

网友C:
抢了那家银行,把这个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抢了那家银行,把这个撂了

你说太吓人了,是银行报废的老式的。人家换现代化自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