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walkman的收音模块到收录机上用的问题

楼主(2018-12-01):
各位坛友,最近手上的收录机收音模块一直都修不好,好几个月了也没有头绪,无奈之下,搞了个随身听的板子,去掉了功放部分保留了FM原件,使用独立稳压电源供电。

目前发现的问题是,噪音比较大,我感觉是我直接把天线接在了耳机口的接地位置的缘故。

但是以前查资料,都说walkman的耳机线就是天线,而且就是用地线。

不知道我这么接是不是接错了。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楼主:
附上图纸。

或者考虑不接到耳机这里,独立从IC的1脚接去天线?貌似要接个LPF(低通滤波器?)

网友:
随声听一般没有FM外置天线,所以就在耳机地线那儿串了一个电感到电源地,然后,耳机的地到FM芯片天线输入端。

网友:
收配件换容易点吧?

楼主:
不知道是哪里坏了,之前在论坛上也发过贴想修的,半年了,没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