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舌簧喇趴(续)

楼主(2018-12-01):
前几天不知什么原因,分享的图片无法上传,今天继续。

网友:
看着不错啊,声音质量如何?

网友A:
那个固定螺丝应当用铜的,用铁的会发生磁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固定螺丝应当用铜的,用铁的会发生磁短路的

我九岁那年第一次拆常见的有限广播的舌簧喇叭,那个固定夹着磁铁和放着线圈和舌簧片的两个铁板的较长的螺丝的确是铜的,当时我还认为用铜螺丝是避免生锈。
后来把因没事干反复拧坏的那个螺丝换成铁的也没发现有多大影响,直到十六岁那年再次摸到那个舌簧喇叭才想到磁短路的问题。
当年不提倡多快好省吗?铜比铁贵得多呀,如此看来,那个磁短路的影响八成是能听出来的,只是我这破耳朵没听出来。

网友:
6V6—ckj好;
金工不错。
调舌簧?
加30分。

网友B:
四级钳工活,纸盘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固定螺丝应当用铜的,用铁的会发生磁短路的

放心吧,固定磁铁的三只螺丝虽然图片上看是铁螺丝,但它中间部分我是用一段加长的铜螺母与两端相连接的。

网友:
赞一个先!舌簧喇叭也就是怀旧了,指标也就灵敏度高一些,阻抗大一些

网友C:
拆一个密封继电器的线圈漆包线绕你这喇叭圈,估计能做到10000Ω以上,只是漆包线非常的细不容易绕,很容易断。阻抗再高估计意义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级钳工活,纸盘哪里买的?

纸盘是利用旧喇叭原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一个密封继电器的线圈漆包线绕你这喇叭圈,估计能做到10000Ω以上,只是漆包线非常的细不容易绕,很容易 ...

如你所说,我在绕制过程中断了二次,好在二次都是刚绕时发生,又从新开始。小的一只舌簧喇叭电阻一代1000欧左右,大的这只5000欧左右。

网友:
手工不错,记得当年在老家听得喇叭箱应该就是舌簧喇叭,音质一般,你这个怎么样?

网友:
曾看过此前的贴子,又看到这个“续”。支持DIY。楼主手艺不错!做的像模像样。
感谢分享!

网友:
为楼主好手艺点赞,舌簧连杆和纸盆连杆互调整一下位置的话灵敏度可能会更好些。

网友:
磁体大灵敏度应该高。

网友:
赞一个先!舌簧喇叭也就是怀旧了